[硬件] 弄了块打鱼机主板网卡怎么解决?

楼主(2020-02-19):
板子是e240的想做黑群晖,日的发现没网卡,看主板有预留位置,哪位大哥有这板子的图纸想自己增加网卡芯片,还有bios文件,日的可有点麻烦

网友:
网卡芯片,网变 ,插口,周边原件,都空着,确定要自己加?不如买个USB网卡

网友:
mini pcie也阉割了。这玩意是个除了能点亮屏幕外就是废品。

网友A:
如果不愿费大功夫,这玩意儿算了把。
usb接个千兆网卡也跑不满,没有3.0 最多200多mbps
况且黑群晖是否支持usb网卡也是个问题。
1个sata当nas也有点寒酸。
想折腾,不如飞线pcie,连接外置pcie千兆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愿费大功夫,这玩意儿算了把。
usb接个千兆网卡也跑不满,没有3.0 最多200多mbps
况且黑群晖是否支持 ...

飞线有点麻烦  有教程或者图纸么?

网友:
插个usb网卡凑合凑合得了。这个还怎么折腾,还不如重新买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