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CAT s60手机有拆过的吗?

楼主(2020-02-19):
求助,s60要换电池,三防机不好拆啊,有拆过的大神吗?

网友:
三防机好拆才是 螺丝下了就开 不像普通手机都是胶粘的
注意装回去的时候防水圈
都涂点润滑脂密封  没有的话可以用红霉素软膏

网友(2025-01-14):
将手机背后的碳纤维纹理胶片用刀片慢慢铲开就能看到十字螺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