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两个杂牌XIOLE DT9205A万用表万能表

楼主(2020-02-19):
哪有那么多胜利宝工的拆哟,几个杂牌的炮灰表还特么是坏的,
也发发吧,
其实他们都有名字,但都要找找才知道是啥,
隐姓埋名,为的是啥?被骂也找不到名字?
一分钱一分货,也是价格战把厂商逼成这样的?
看外壳是又旧又烂,,功能还挺全,

表盘也算清晰,

背面还是挺认真的,保修哦,有事找我哦,
有编码哦,我认哦,,

就一个螺丝,上面卡扣断了,
嗯,开关那里接了个小板,双螺丝螺母锁住,
喇叭没粘后盖上,还好,

电路板做工差点,

接的开关,

保险,

螺丝下了拉起来看到显示排线拉着,

先不拆看看,

元件一般,两个常见芯片,

都用这个,

排线用导电胶,还不错,好维护,

表盘塑料件坏了,上了点油,凑合转转吧,

这是另一个,一样一样的,又破又旧,功能差不多,

开了,看吧,这个喇叭粘后盖上吧,不好玩吧,,
特么七彩虹电池?凄惨红真是啥都做呀?

保险管好像烧了,没有合适的,随便换了个开机试试,

嗯,显示线压着,不错,

高清无码大图,还可以,

这电源线做着一点都不用心,

两个表都能用,一个数值偏小,5%左右吧,调了一下没弄好,
懒得弄了,反正也是破烂,已经加入楼主扶贫计划,我是贫。

网友A:
这种山寨9205我17年时候弄了几十个,学校(技术学校修车的)报废扔的一年两扔,坏的很彻底修不出来的。

网友B:
貌似都是维修过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山寨9205我17年时候弄了几十个,学校(技术学校修车的)报废扔的一年两扔,坏的很彻底修不出来的。 ...

嗯,反正也便宜,不可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都是维修过的哈哈

哈哈我觉得没有修过,做工本来就这样,

网友(2022-10-28):
上面那个表盘弹片乱了发个图片参照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