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保时捷蓝牙耳机,顺便求教如何找到漏电的电容

楼主(2020-02-19):
号称保时捷的蓝牙耳机
症状:充电完放一天就没电了。
测试:断开电池,接上万用表,
开机正常
关机电池还是有电流输出

把电池切断再接上就没电流了

估计是有个元件漏电
暂时加上一个电池开关,关机后断开电池,慢慢找那个是漏电的源头吧

网友:
找漏电电容用烧鸡法不知行不行,想起自己有个充电宝主板也是自己跑电,没快充功能懒得弄它

网友:
熏松香大法。

网友A:
用稳压电源供电,逐步提高电压瞪大眼看哪个冒烟……,炸了芯片别骂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稳压电源供电,逐步提高电压瞪大眼看哪个冒烟……,炸了芯片别骂我。

弄点热熔胶挨个电容点上,,,然后看哪个先融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稳压电源供电,逐步提高电压瞪大眼看哪个冒烟……,炸了芯片别骂我。

你狠........
我还是弄个开关吧

网友:
用万用表测阻值就可以!电容漏电的话,阻值会很低

网友:
断电测量电容的在线正反向电阻,阻值差不多的嫌疑最大

网友B:
断电再接就没有电流应该不是电容问题,可能是芯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电再接就没有电流应该不是电容问题,可能是芯片问题

我擦,这个麻烦就大了。。。。。

网友C:
松香烟熏 后 怎么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松香烟熏 后 怎么判断?

我搜了一下
拆电池,接电源
看那个电容上的松香先融化

网友(2020-06-28):
我的耳机也是同样的症状,应该不是电容漏电,可能是主芯片的事,也可能是程序的问题,关机不彻底,查了下质料,这个主芯片功能强大,连电池充放电都归他管理

网友(2020-11-22):
我有个sony的c300蓝牙耳机,也是芯片坏了,芯片型号和这个很接近,1522,只有开关机反应,但没有真正开机,开机芯片温度很高,电流很大

网友:
还有,微弱的漏电,熏松香,什么电流烤鸡,根本不行,发热功率太小,观察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