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磷酸铁锂充电器维修

楼主(2020-02-19):
好几年没有发帖了,一直潜水在看贴,今天手痒发一个。前天给电动车充电,合上空开后就玩去了,没管它,晚上想着断电以防过充,就去地下室关闭电源,才发现充电器已不在运行,指示灯都不亮了,插线板带保险丝也烧断了,空开跳下,看样子严重短路了。先说说这个电动车带情况,这台电动车属于轻巧型,时速约30公里/小时,朋友送我时,已经无法启动,原装电池防止好几年已经没有电了,我将原电池直接卖给收废品的了。一块50,四块200,随后就在咸鱼买了磷酸铁锂硬壳,以及铁锂充电器39元,花费共计430元。改装好后,直到现在使用两年有余,电池性能没有感觉丝毫带下降,买回来什么样,现在依然是什么样,可能和电动车也有关,因为属于小功率电机,大部分都是一人在骑行,没什么负担,本身自放电也小,无亏电,所以耐用。充电器是58.4V 3A铁锂专用充电器,使用这几年一直没怎么操过心,这下彻底罢工,拆开看看,主板缩水,该装保险带地方,背面敷铜直接相连了,只是比较细一点,此处已经炸开了,万用表测场管,已经击穿,型号是8N60,查资料:8A600V,手头翻找出7N80C,电流小了,耐压高了,先换上再说。换好,使用灯泡大法上电,灯常亮,(此时电源是在整流前面接)发现整流带四只二极管在冒烟,停电。场管未穿,将电源线又焊接到400V电容两端,上电,灯未亮,但也无输出,看来还是有故障。测电源管理,型号是KA3842C,找到供电引脚,发现供电为0V,测供电电容两端通断,蜂鸣器长叫,最后拆下芯片,发现芯片已经击穿。至此,维修暂停,开始思考人生。这个充电器包邮价40元(两年前的价),现在维修预计换件:场管+电源管理+电阻,这些只是现在发现带问题,如果这些换上后,还是不行,耽搁时间太久了,电车不能骑,且浪费精力,性价比太低。所以思考完人生后,随机加热老铁,焊下电源线和输出线,默默带扣上盖子,上好螺丝,将它扔进了废料堆。拿起手机上了咸鱼,30元包邮又搞了一个。耐心等待收货。维修怎么这么廉价了?!

经检查发现,这四个零件已损坏

网友:
扭头一看  衡水哥在门后抹眼泪呢

网友:
3842 358这俩组合吗?跟铅酸一样的模式?

网友:
坏板子留着拆解电阻电容和散热片,不好么?

网友:
现在低集成度的电子产品已经烂大街了,新的便宜,造成维修价格更便宜,或者用户根本就不修,扔了再买新的。如果还想在维修界挣口饭吃,也只能去维修那些买时比较贵,坏了不舍得扔的电子产品了。或者是买时非常贵,坏了必须修好继续用的东西。

网友:
我以为磷酸铁锂充电器不一样呢,原来就是普通充电器哟

楼主:
新充电器回来亮,对比发现,比原来带充电器个头大,电流大,重量重,静音,线粗,关键是还便宜。

网友:
这种充电器保护不完善,场管损坏,3842必挂。

网友:
这种电源本身就是烂大街的东西,,新的才多少钱?收不起维修价,,所以一般人家拿过来修的我都叫直接去外面卖车的店铺买新的

网友:
现在维修廉价是因为半导体元件便宜了。以前半个月工资买一个3极管的年代,肯定维修不廉价。

网友:
好像没有看到单片机  看起来和20元的铅酸傻充一样  输出电压稳吗会不会把锂电充坏?

网友(2020-04-21):
场管坏 基本下面电阻 和ic同时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