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堡利斯通BO-8对讲机(驱逐舰)写频线DIY

楼主(2020-02-19):
新入玩具堡利斯通BO-8驱逐舰对讲机,DIY写频线,定义如下。

写频软件在堡利斯通官网有下载http://www.boristone.com.cn/col.jsp?id=111

TTL板上选择3.3V,这个是关键。电脑COM口用默认设置。

连接上有对讲机会有连接图示

网友A:
看来对讲机K头写频线功能引脚定义都是一样的: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147

网友:
这个机器外观挺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对讲机K头写频线功能引脚定义都是一样的: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14 ...

确实,这个与宝峰的定义是一样

网友B:
带按键的直接输入频率保存也可以吧

网友:
K头有好多定义的,不尽相同,大多数是模仿健伍的标准

网友:
像小米那样可以用蓝牙的就更好,传说是雷军也是无线电爱好者,所以小米才会有对讲机这个系列产品

网友C:
LZ这个是几W的?  两个这样手台一般城市里能有多远?  (非密集型城区)

网友D:
这种对讲机什么都好就一点不能快速扫频,只能按设置的步进率进行扫。没有扫频仪扫频快,比扫频仪扫的频率远。没事听下小妹说哪间退房

网友:
这个对讲机目测市价两三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按键的直接输入频率保存也可以吧

可以的,手置频机器直接输入频率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这个是几W的?  两个这样手台一般城市里能有多远?  (非密集型城区)

这个机器标称8W,实测6W,市区内一般也就2公里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对讲机什么都好就一点不能快速扫频,只能按设置的步进率进行扫。没有扫频仪扫频快,比扫频仪扫的频率远 ...

扫描速度确实不快。

网友(2021-12-13):
我有台BR-3潜水舰。 2014年买了户外使用,一直到现在,非常满意。就是电池不禁用。待机2天。连续通话2小时就没电了。北方低温也没电。打算做个外接电源续电呢。

网友:
自制欧讯KG-UV920RIII 车台写频线|https://www.hellocq.net/forum/read.php?tid=3710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