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疫情后上班第一天汽车打不着火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0-02-19):
2月13日,老板通知上班,单位距离住所30KM,全程走高速,因此我就掐着点去开车。拿出机械钥匙开的门,插钥匙点火时,发现问题了,仪表灯及指针,竟然都没反应,像没发动一样,点一下火,纹丝不动。坏了,头大了,又没电了,怪我昨天没检查车子,看样子要迟到了。先说说车子之前的情况:朋友媳妇生娃娃,车子借给了朋友,我一直未出门,用不上车子,他在2月10日时,打电话说车发动不着了,我去看后,当时仪表灯亮,电动车窗下降缓慢,我判断是电瓶亏电了,碰巧路边另一朋友过来,借了个火给搞定了,随后我朋友就开走办事情去了。结果到这天发现一点电也没有。为了赶忙上班,我得抓紧发动它,到车棚将我的摩托骑过来,并带了搭火线。打开引擎盖子连接好,摩托车搞到2000转,给电池充电。等待过程中,用钥匙打开仪表,发现顶棚两个耀眼的照明灯照着我是那么的闪耀,我默默地关掉了它。充了约10分钟后,点火一把着,以最快带速度摘掉搭火线,盖上引擎盖,放好摩托车,上车去上班,结果迟到了20分钟。

提醒:新冠肺炎期间,大家可以隔一周就将车子发动一次,给电瓶充电5~10分钟左右,避免电瓶亏电。

网友:
猜车型开始:
我先来:锐欧!

网友A:
我以为坛友人均一部汽车应急启动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坛友人均一部汽车应急启动电源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我有个一个应急启动电源,一年多了,没出过大力气,给气泵供电毛毛雨而已。

网友B:
楼主为什么不开摩托车去呢?

网友:
迟到20分钟,为什么不骑摩托车上班?

网友:
冷空气刚过,开30公里有点冷,而且走下面封不封路不知道

网友:
以前也这样干过,哈哈,摩托车发动给汽车充电!

网友:
我很久以前就做了一台应急电源,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
我上次停了一个多月后打不着是直接叫保险公司的 有免费服务

网友:
感觉疫情过后 换电瓶高峰期。

摩托车发电机功率才60~80w 所以充电效率非常低,但应急也只能这样了。 铅酸电瓶一旦长时间亏电是不可逆 只能换电瓶

网友:
有一次,汽车打着了就熄火报警,我就用个12V电源。路由器用的那种。用个接线板插到车附近,直接给电瓶通上12V,打着车后待了一会就行了。哈哈哈

网友:
我的车也没电了,用了五串的东芝钛酸锂应急启动电源都差点没启动起来。

网友C:
一般车子放多久没电啊?我的被封到小区了,已经20多天没动了。用电瓶车电池可以搭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为什么不开摩托车去呢?

天气冷呗,表示在南方骑摩托冻成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车子放多久没电啊?我的被封到小区了,已经20多天没动了。用电瓶车电池可以搭电吗? ...

反正我正一年的19款 乞丐版卡罗拉 1.2T,最长停放了一个月零一周吧,有电门能开仪表能动,但是不足以启动。

20多天差不多快了。

网友:
锁车后顶棚灯不是自己灭的吗

网友:
有次也是车没电了,打火直接连反应都没,用一个2a得摩托车充电器充了十几分钟就能打着火了。感觉这汽车电瓶里稍微有一点电就能大电流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车子放多久没电啊?我的被封到小区了,已经20多天没动了。用电瓶车电池可以搭电吗? ...

电瓶车一块12v电池搭电绝对没问题 只要不是大型车,前提充满电 不能48v 60v 72v直接搭 否者要花几万块钱修车载电器仪表

网友:
如果是手动打开的话,就不会自动灭。随车门动作开启的话,车门关上过几分钟或者锁车之后会自动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