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两个开关电源,

楼主(2020-02-19):
两个开关电源,废品站5块钱一个。一个电压略低,算是正常,一个工作了但无输出

楼主:
先修无输出的,上遗照

楼主:
先把转换开关拆了,以防误按

楼主:
经过检测,是肖特基二极管击穿了,不管那么多,换上再说

楼主:
没有大管了,换小的上,又不是不能用

楼主:
好了,轻松修复

楼主:
这个是有输出的,但是才10v,调压不正常。

网友:
强烈插入~~~~~~~~~~~~~前面

网友:
修好了发个帖子,学学

网友A:
做工还啊可以哦,不过5块钱一个,楼主给贵了。其实有地方用还好,不然也是吃灰的命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修无输出的,上遗照

启动电阻,三极管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还啊可以哦,不过5块钱一个,楼主给贵了。其实有地方用还好,不然也是吃灰的命 ...

我感觉拆机都不值了,但是还好,不算贵

楼主:
另外一个,遗照

楼主:
目测发现了电容鼓包,电阻烧黑,拆下发现电容已经失去了绿波效果,电容阻值变大

楼主:
更换之后恢复正常,这里说一下,那个电阻的发热量是相当大的,我换的是2W的电阻,发热还是OK,

网友B:
贵了,没多少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贵了,没多少铜呢。

拆铜干嘛?光电容都回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贵了,没多少铜呢。

光是功率管都是好的这一点,都够我回本了,要是都炸了就难受了

网友:
如果有壳的,5大洋还可以。如果没有壳的,就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修无输出的,上遗照

一个工作了但无输出,这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