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简单拆易剪儿童推剪,不知道还原了

楼主(2020-02-19):
易剪儿童推剪用久了毛发卡住了,拆开刀头发现很简单,但是弄了半天也不知道怎么还原,能装回去就是无法工作了,卡住不动的样子。
搜索了一下论坛,和下面链接的宠物推剪差不多结构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32165
上图
头发清理完毕

不知道有没有少零件

这个弹簧应该是这样装的吧

弹簧针朝下,还是朝上压住?

向各位论坛高手求救

网友:
装错了,弹簧带尖的头要插入动刀的孔里。弹簧横杆要卡在底座上。

网友:
看看是不是和我这个类似。

网友A:
弹簧反了  前边那2个尖向下 和那陶瓷上2个小坑对上

网友:
这个很简单的呀,电机的轴卡在有金属弹簧的这个白色中间的那个槽里面的,白色齿的这片压在金属齿上面,用力按下去就卡主主机两边的金属卡簧上面

网友:
偏心电机轴要卡在中间坑里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弹簧反了  前边那2个尖向下 和那陶瓷上2个小坑对上

说的很对,就是这样安装。

网友B:
给你个高清图

网友:
告诉自己,这个一定能装回去,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你个高清图

靠谱哈哈哈哈

网友:
加油,昨天刚在家里自己理发了,省了10块

网友:
2楼和6楼给你了正确答案!

网友:
清洗上油保养,现在只能自己给自己剪头发了

楼主:
是这样吧,但是不能固定弹簧,感觉很松,也塞不进那个转的铜头里

楼主:
谢谢,我看到有热熔胶固定,能不能换个角度看看弹簧怎么固定

网友:
两节镊电池,捡过一个机身,独缺刀头。

网友:
这样可以看清了吧?

网友:
上图靠近润滑脂的弹簧中部,要先卡在底座上,然后才能安装刀片

网友:
这个刀头坏了,再买一个吧,我也用过这个牌子,有个卡掉了,卡不住弹簧了

网友:
这个图比较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