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块10.8V容量1800笔记本电池

楼主(2020-02-19):
多年之前买的笔记本,cpu是c2 800,触摸屏,当时很喜欢。因为自己的经常给学生用来看ppt,结果我一再强调不准插u盘,最后几个孩子还是插了u盘,说是插之前u盘在教室格式化了。我最知道教室的电脑,因为所有的上课教师以及本班学生都用,几乎世界上的病毒都用,(不夸张说,我用nod32杀毒,同事几乎都是去上课用一次电脑回来u盘上的文件就一律不见了,当时他们用瑞星都处理不了,都找我用nod32对付,好处是那时候不是每节都用,黑板粉笔还是主要的)。结果这个格式化的过了的u盘把我电脑瘫痪了。因为无光驱软驱、不能u盘启动,问遍所有人都说不能装,说是只能用服务器网络代码安装,结果插一次u盘报废了我一台笔记本。
因为笔记本一直在,我用电脑的习惯是电池不是必需的时候就不安上,故而电池还很新,一直没舍得拆。现在想想毕竟过去多年了,不可能再用,拆电池。

拆了几步才想起拍照,标签撕完了。其实看到10.8V容量1800mAH,就知道一定是3节电池串联了。

虽然觉得这个橡胶垫内不太可能有螺丝,还是先扣了一下看看,果然。

钳子外加螺丝刀,很容易拆开

测量电压

三节电池,居然两节3.2V,一节3.1V,毕竟经过多年了,对电池的好用与否不报希望了,从电压看居然都是好的。
电脑坏的时候电池能用1小时。准备慢慢看看还剩多少。

楼主:
我用电压电流表头做的这个测量装置(丑陋点,别笑话)
眼看过去,红字电压3.2一点也不闪烁,蓝字电流0.00也一点问题都没有,谁知拍照的时候不是这样,说明这个显示是按一定频率显示各个数字的?不懂。

楼主:
数码之间的标正好把数字盖住了,掉转一下方向看看。也好知道每次显示什么数

网友:
拆硬盘,直接ghost也不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电压电流表头做的这个测量装置(丑陋点,别笑话)
眼看过去,红字电压3.2一点也不闪烁,蓝字电流0.00也 ...

为了省IO,单片机驱动数码管多数都是逐位显示

网友A:
这个电压表,也太省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压表,也太省了吧

没有表笔、没有开关,只有一个茶叶盒子和100V直流、10A的表头。盒子内18650锂电池是按上的,不用就抠出来

网友:
十几年前的东芝笔记本拆机大红袍还依然坚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