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狸窝转换H265编码视频步骤

楼主(2020-02-19):
网上下了些电视剧,可惜是H265编码的,机顶盒和电脑都播放不了
只能转码了
下了不少转码软件,结果FFmpeg装不上,ShanaEncoder打不开,格式工厂、小丸工具箱不识别
最后找到狸窝才搞定
就是这个版本

01 软件界面
功能挺多的

02 软件版本

03 软件一般设置
根据自己需要啦

04 转换界面

05 转换格式设置
可以选择转换后的格式

06 预置转换格式选择
类型很多的

07 转换格式自定义
也可以自定义

08 添加待转换的视频
拖入就可以,右键可查阅视频信息等

09 视频编辑
也可以转换前对视频简单编辑

10 视频格式转换ing

比较耗CPU,4核占用均100%

11 也支持批量转换
导入待转换的全部视频

12 批量转换ing

转换前后视频对比

用机顶盒能正常播放了

转换是费时的,对于偶这台机机来说,同时转换2个40几分钟的视频要半小时
相对现有主流编码来说,其实H265效果更好、尺寸更小,但对于不支持H265硬解的机顶盒,也只能这样解决了

网友:
换机换机换机

网友A:
还是用mediacoder吧,毕竟专业点,我是一直用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用mediacoder吧,毕竟专业点,我是一直用这个

我也是,可以显卡加速,比cpu快得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可以显卡加速,比cpu快得多

重要的视频别用加速,质量差很多的,平时随便看看的电影之类的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要的视频别用加速,质量差很多的,平时随便看看的电影之类的可以

原来如此,没太注意啊

网友C:
H.265电脑能放啊。换个播放器 MPC-HC  MPC-BE 这俩个能放。
https://www.lanzous.com/b00t7kslg

网友D:
谢谢分享,详细的教程

楼主:
机顶盒?
可能是该换了

网友E:
謝謝分享 转换清晰度损失就烦人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机顶盒?
可能是该换了

电脑也放不了?诡异啊

网友:
网上的软件很乱,大侠方便分享一下软件?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用mediacoder吧,毕竟专业点,我是一直用这个

谢谢指点,偶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謝謝分享 转换清晰度损失就烦人了。

转H265基本不损失清晰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H.265电脑能放啊。换个播放器 MPC-HC  MPC-BE 这俩个能放。
https://www.lanzous.com/b00t7kslg

是的,找了个能放的
但还是用机顶盒看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详细的教程

嗯嗯,按自己的操作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謝謝分享 转换清晰度损失就烦人了。

转换后H264的清晰度比265的是要差点

网友:
H265编码效果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也放不了?诡异啊

后来下了个腾讯视频可以播放

网友:
用电脑播放的话可以用potplayer,装上补丁就能播放,但是偶尔会闪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