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10年前的作品 利用单片机控制紫外线灯消毒

楼主(2020-02-19):
这个玩意在家里用了快10年了 居然还没有坏。
在数码之家老站 应该还有这个帖子  现在转来看看。

基于STC单片机的紫外线消毒灯
一直想弄个紫外线消毒灯 ,放在家里用了,  淘宝弄了一套 灯管加灯座  有臭氧的
因为紫外线太强 对人体不好, 加上臭氧味道难闻   所以消毒的时候房间里面不要有人
于是就利用了手中的闲置设备 51单片机+继电器 弄了个定时器
主要工作为通电后 1分钟后开启紫外线灯 24分钟后关闭 程序很简单 就不上代码了
有点大材小用 , 不过反正手头上片子也多  闲置不如利用了
后来又做了个15F04的 体积就更小了一点。

准备材料如下:
1:紫外线灯和灯座一套
2:51最小系统一套 这次懒得焊接了, 直接用成品
3:STC 89C51RC一片
4:以前留下的继电器模块一个
5:闲置手机充电器一个(5V)
6:盒子一个 也算以前留下的
7:杜邦线 电烙铁 热胶枪等等

网友A:
加个显示屏。定义下按钮。可以量产的高级时间定时器。

网友B:
这灯管 是2脚的? 怎么驱动, 应该 不是直接220V 点亮的吧。。。

网友C:
两个延时触发器应该就可以实现吧,用双555,通电后一个延时开启,一个延时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显示屏。定义下按钮。可以量产的高级时间定时器。

现在有很多成品的 WIFI插座什么的可以直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灯管 是2脚的? 怎么驱动, 应该 不是直接220V 点亮的吧。。。

没错 直接220V驱动,所以我用了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延时触发器应该就可以实现吧,用双555,通电后一个延时开启,一个延时关闭。 ...

应该可以  不过对我来说 写程序更方便一点。

网友B:
你看看我这灯管插头和你的是否一样,  不敢直接220V啊。。。一直认为要驱动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我这灯管插头和你的是否一样,  不敢直接220V啊。。。一直认为要驱动板的

其实都是一样的灯 就是表面是透明的石英玻璃 紫外线可以穿透  不用再通过荧光粉转换成可见光了

网友D:
紫外线 254nm才能照射杀菌,紫外线灯有臭氧的波长又不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都是一样的灯 就是表面是透明的石英玻璃 紫外线可以穿透  不用再通过荧光粉转换成可见光了 ...

晕,  我就是想问问你   我这灯管插头和你的是否一样,  不敢直接220V啊

你说这些没用的干嘛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  我就是想问问你   我这灯管插头和你的是否一样,  不敢直接220V啊

你说这些没用的干嘛哦 : ...

一样的  灯座 里面有整流器  不能直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紫外线 254nm才能照射杀菌,紫外线灯有臭氧的波长又不同了

紫外线杀菌灯的发光谱线主要有254nm和185nm两条。其中254nm的是无臭氧波段紫外线,185nm是有臭氧波段紫外线。

无臭氧的紫外线灯是隔绝了185nm的紫外线。
臭氧也是一种不错的消毒剂。缺点就是要通风 。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样的  灯座 里面有整流器  不能直接用。

噢,有整流器,  那是什么样的,能晒图出来么, 我一直不知道这种灯管用什么去点亮, 找不到相关资 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噢,有整流器,  那是什么样的,能晒图出来么, 我一直不知道这种灯管用什么去点亮, 找不到相关资 料 ...

我不高兴拆了 你找个H型灯管的台灯看看吧。或者上淘宝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高兴拆了 你找个H型灯管的台灯看看吧。或者上淘宝看看。

好吧。。。。。。。。。。。

楼主(2020-03-27):
发一段 那时候用15F104 写的代码  分享一下

#include "STC15F104E.H"
#define On  0
#define Off 1
sbit Led   = P3^3 ;
sbit Relay = P3^4 ;
unsigned char Led_TimeCount ;
unsigned char Timer0_5Ms ;
bit Timer0_1S_Flag ;
/*******************************************************************/
void Timer0_Init(void)        //5毫秒@12.000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16位自动重装 )
    TL0 = 0xA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15;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EA  = 1;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if ( ++Timer0_5Ms>= 200 )
          {
           Timer0_5Ms = 0 ;
            Timer0_1S_Flag  = 1 ;
            Led =  On;
          }
if (  Led==On) {
               Led_TimeCount++ ;
               if ( Led_TimeCount >=10 )
               {
                Led_TimeCount = 0 ;
                              Led = Off ;
               }
            }
}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int Second ;
unsigned char Hour ;
unsigned char Relay_TimeCount ;
Relay = Led = Off ;
Timer0_Init();
while(1)
         {
          if ( Timer0_1S_Flag )
                          {
                  Timer0_1S_Flag = 0 ;
                                    if ( Relay == On ) {
                                                    Relay_TimeCount++ ;
                                                                if ( Relay_TimeCount >= 5 )
                                                                         {
                                                                            Relay_TimeCount = 0 ;
                                                                            Relay = Off ;
                                                                         }
                                                             }
                                 if ( ++Second>=3600 )  //这里原来为3600秒
                                      {
                       Second = 0 ;
                       if ( ++Hour >= 12)
                                                  {
                             Hour = 0  ;
                             Relay = On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