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个不常见的TP路由WR841N-V11.0

楼主(2020-02-19):
这些疫情防控为了不给国家添乱一直在家,先后测试了K2和一些其它路由的供电改造,有点小体会就是电解和固态性能差距很大啊!改完固态后的路由明显穿墙性能有提升,今天拆一个不常见的tp带turbo模式的路由,往常常见带turbo是tp的马甲迅捷水星,1+8的配置,但是看结构是外置了pa和la,换了一颗固态穿墙也有提升!多了不做评价,因为论坛高手多,我就是小白,就是给论坛添个帖子!

网友A:
竟然带功放 三剑客总算有点良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带功放 三剑客总算有点良心了

这货确实不常见,看无线部分走线也是用心了,尽量让两部分无线模块远离,而且信号部分的走线也是弧形的

网友B:
关于这个更换了固态增强了性能的说法是怎么得出来的?具体原理是怎么个情况?如果说是让电源更稳定可以提升效果。那这个主要起作用的点是主控数字部分,还是WIFI模块部分。如果是WIFI模块部分,在图9的C475,C223处再并联两个固态会不会效果更好

网友C:
串口ROM,tsop内存,改起来都是很方便的,还带功放,升级下刷个openwrt还是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这个更换了固态增强了性能的说法是怎么得出来的?具体原理是怎么个情况?如果说是让电源更稳定可以提升 ...

我个人猜测,全是猜测,原机出厂时候设备应该是性能巅峰,(排除偷工减料使用低于标准的原件造成的出厂问题)但经过一段时间使用,dcdc电路电容老化,有些dc电路频率高效率高,但电解电容长时间使用后内阻增大,常常不能提供有效的滤波性能,造成供电波纹过大,数字逻辑部分虽然是数字但也会出错,供电问题可能会造成错误率升高纠错完成率的下降,无线部分电源不稳定同样会造成收发错误和一些未知的干扰,我手里没有专业设备,我指的提升是指在出厂用过一段时间后性能下降的前提下提升了一些,这都是我的猜测,实际测试是穿墙网速变化,其余我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口ROM,tsop内存,改起来都是很方便的,还带功放,升级下刷个openwrt还是好用的 ...

这货适合当ap这配置就行了!

楼主:
借用一张网友的图发现v11也是两个版本,网友的版本是双路供电!

网友D:
固态电容与电解电容完全不是两个量级的,固态电容适用于高频滤波,寿命相对于电解长的多,电解电容的高频滤波效果本来就不太行,加上长时间的使用,老化也快于固态电容

网友E:
天气一热,估计难搞咯,感觉加散热,

网友F:
841N這個型號倒並不少見   沒想到居然一直出到V11了

更沒想到TP居然舍得給自己的路由器用了獨立功放!!!

网友G:
有可能是外贸版本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可能是外贸版本不

固件中文

网友H:
我的二手841V3已经老化了,无线残废了,信号有但连不上。刷了很多固件ART,现在BOOTLOAD锁住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固态电容与电解电容完全不是两个量级的,固态电容适用于高频滤波,寿命相对于电解长的多,电解电容的高频滤 ...

对比的很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天气一热,估计难搞咯,感觉加散热,

这货跑72mbpsCPU几乎不热,高通做的CPU别看是接了ar的班,但CPU现在越来性能越强了,不那么热了,现在20度左右室温跑起来几乎不热

楼主:
引用 网友F:
841N這個型號倒並不少見   沒想到居然一直出到V11了

更沒想到TP居然舍得給自己的路由器用了獨立功放!!! ...

对,v11这两个版本都有功放,但功放型号还不用,板子布局和供电都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二手841V3已经老化了,无线残废了,信号有但连不上。刷了很多固件ART,现在BOOTLOAD锁住了。哈哈哈 ...

我都是编程器解决,老ar的CPU发热高老化快,现在高通这CPU性能和发热都控制的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