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用玩具上的灯条做个小夜灯。

楼主(2020-02-19):
小孩子玩的带LED灯珠的气球,LED条拆下来配合充电头做了个小夜灯。
功耗很小,亮度也适中。
灯条原来是用纽扣电池供电的。

找个USB转com线的头子 取用它的usb公口

串好电阻 然后焊接好

插入充电器 再来个化妆品瓶盖做柔光罩

点亮后的样子。

电容供电还能亮一会,功率计测过 功耗比较低。
谢谢欣赏。

网友:
怎么不是五颜六色的

网友:
还是够亮的

网友:
波波球哈,偶也拆了个

网友:
这个当彩灯倒是不错

网友:
谢谢分享,做得漂亮!实用!这次瘟疫,大大的释放了大婶们的折腾热情。。。。。

网友A:
电源是正品吗?正品就大材小用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是正品吗?正品就大材小用了。呵呵

这个电源各等级仿品太多 不好分辨 。选这个是因为它跟柔光罩匹配。

网友:
电阻串的多大的?

网友:
手机充电器体积大且有空载功耗,建议使用阻容降压驱动LED,良好的阻容降压电路效率在95%以上。

网友:
这个是原装的vooc快充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