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求助大家,蓝牙音乐板电池短路导致播放卡顿是啥原因。

楼主(2020-02-19):
原本是去掉电池改插电开机播放。
就是这个蓝牙音箱,焊接时把喇叭线焊接到了电池焊点上,还插电了。电池没焊接。
后来导致小音量播放正常,大音量卡顿,再大就没有声音。难道是功放芯片出了问题。

网友A:
1,我怀疑喇叭坏了,因为喇叭接在电池上,通电后喇叭相当于负载,直接短路,会烧脱音圈。

2,由于喇叭短路,导致供电电路烧毁,不能提供足够电流,因为原机输入一般是一个二极管串联一个电阻什么的,一旦电阻烧话,阻值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我怀疑喇叭坏了,因为喇叭接在电池上,通电后喇叭相当于负载,直接短路,会烧脱音圈。

2,由于喇叭短路 ...

我把电池焊接上去后就正常了,难道是usb口的功率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电池焊接上去后就正常了,难道是usb口的功率不够?

说明你本机耗电电流大于充电电流。

充电限流太小了。

网友:
充电器供电,电流不足,所以大音量卡顿,还原电池解决。

网友:
我感觉和蓝牙信号有关。怀疑是充电器的干扰进入蓝牙模块

网友:
供电不足导致卡的,不接电池供电不够

网友:
你接个大点的电容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