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德生 bcl3000 不开机 修理

楼主(2020-02-19):
在家办公圈的实在无聊,希望疫情早日结束,祝福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
无聊中亲戚问我能修收音机不。德生BCL3000,三无,不开机。亲戚说简单可能就是电源线或电源开关的问题。那就那就拿过来吧,远远的寒暄了几句。
德生收音机名气很大,BCL3000是为爱好者设计的模拟调谐收音机。其实故障远没有亲戚预想的那么简单。机器没有机械式的电源开关,而是按键式电子开关由处理器控制开关机及休眠,频率和状态显示也是处理器完成的。要命的是网上找不到清晰的电路图,只有一张模糊的,就是下面这张。修理只能靠分析和猜测,这张模糊的图仍然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在老家没有仪器设备,只有亲戚顺便带过来的一块万用表,我就不吐槽这块表了,图片放最后。

概括说,电源输入经整流滤波得到9v为全机模拟电路供电,经LDO为处理器供电,LDO输入基本正常,输出电压很低,排查后确认处理器坏了拉低了LDO输出,处理器标识为bcl2000a,明显是德生的ASIC,找不到配件的,搜索发现不少人的BCL3000该处理器损坏,亲属也不愿返厂,只能试图去掉处理器保留收音功能,网上也有人提出过这个想法但还没有发现有人成功过。对照模糊的电路图勉强猜出一个方案,算是成功了,供该机有类似故障的朋友参考。

万用表

网友A:
没看懂 就是拆了处理器飞根线吗?

网友:
这个收音机我有同款,目前在吃灰了。看到这个帖子我热下机,上次是去年春节在家闲的时候开机。

网友:
看大神修机

网友B:
德生收音机 广播爱好者必备神器 收音机中的战斗机

网友:
我这是同款,一年开一次机。

网友C:
除去主芯片,选台,有台功能都没了,等于废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去主芯片,选台,有台功能都没了,等于废品了。

不太明白怎么就废了,选台我猜你指的是调谐?有台是调谐指示吗?
调谐必须要保留,要不就真是废了。
调谐指示是没有啦,连频率显示也没有啦。
不过调谐指示我是能加上的,懒得多飞线了,反正调谐时是耳朵是在听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太明白怎么就废了,选台我猜你指的是调谐?有台是调谐指示吗?
调谐必须要保留,要不就真是废了。
调谐 ...

好技术,我的747不存台,查了几次没找到原因,也懒的找,搜差听吧,没敢动主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 就是拆了处理器飞根线吗?

是的,拆处理器后只要飞一根线,看起来这个方法不难找,之前没见有人改,估计是电路图太模糊影响了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德生收音机 广播爱好者必备神器 收音机中的战斗机

德生的机器外观,性能和功能都不错,内部做工还是差强人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技术,我的747不存台,查了几次没找到原因,也懒的找,搜差听吧,没敢动主芯片。 ...

747不一样,747是数字调谐的,锁相环合成本振需要处理器控制分频,没办法去掉处理器,硬要去代换也是很麻烦的。BCL3000虽然看起来是数字显示频率但实际上还是模拟收音机,所以能改。

网友:
看起来不错,挺好的。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一直就没开过机。多年前买回来开封看了下就束之高阁了。。。。

网友:
大神就是大神,一根线就能搞掂。。

网友D:
能修收音机的都是大神!点赞+3
请教一下,如何提高模拟机FM的灵敏度哇?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除去主芯片,选台,有台功能都没了,等于废品了。

这是数显传统收音机,拉线调谐的,CPU坏了还可以手动调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修收音机的都是大神!点赞+3
请教一下,如何提高模拟机FM的灵敏度哇?

单纯提高灵敏度,简单来看就是增加前放的增益,但实际操作却不能这样,要考虑前级混频器的动态范围,agc的范围,噪声电平,选择性。单纯的增加宽带放大器可能会导致前级饱和,不改变原机电路时,最好是用lna做个选频放大器,带宽0.5-1MHz。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单纯提高灵敏度,简单来看就是增加前放的增益,但实际操作却不能这样,要考虑前级混频器的动态范围,agc ...

感谢指导!
这个太技术高深了------
单纯一点,拉长天线能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指导!
这个太技术高深了------
单纯一点,拉长天线能行吗?

可以的,基本上有半个波长就差不多,1米5就行,也可以再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