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灯神确认led灯珠品种

楼主(2020-02-19):
有经验的大神看看.这灯珠如何

网友:
5W的暖色LED灯,电源好不好看不出,散热也看不出,灯珠一般的吧

网友:
这灯珠是暖光的,有十个,具体型号看不出来

楼主:
看看这几个灯珠..哪个比较好.都什么档次

网友:
我猜应该不错,区域范围内色泽饱和。

网友(2021-04-19):
3030灯珠 外国品牌 喜欢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这几个灯珠..哪个比较好.都什么档次

3030灯珠,应该是松下进口LED灯泡里的灯板。天生散热不足,需要配合铝散热器使用。

网友:
很简单,有个黑点的就比没有黑点的好~~~黑点是齐纳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