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雷士照明的数码分段遥控器

楼主(2020-02-19):
在家没事做,拆了这个东西,不知道哪里坏了,一通电就有一路继电器吸合,按遥控器后接收端的电压由0.6V左右变成2.6V,但是继电器没反应,遥控器U1和接收器的U3芯片型号被抹了,请大侠指点。

网友:
时间长了,看看那两个电容是不是不行了

网友(2020-07-05):
电容问题很简单了,直接更换又搞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