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一个锐捷RG AP

楼主(2020-02-19):
这型号也太随意了,难道本来就知道产品线不会太大?
锐捷,还比较少见,
接口忘拍了,就一个48伏电源口,一个POE,一个CONSOLE,
六条天线,这是个昆虫,

背面这是铁板一块,铁板上四个螺丝可以不下的,
拆壳螺丝都在脚垫下面。

铭牌,拍糊了,

这是上盖,铁板一块,

开壳里面这样了,还是比较复杂,
为毛那三根天线要加个板子,功率比较大?

散热片就不拆了,没胶,拆了粘不回去,

两个内存吧,现代的芯片,

就这样吧,不会用,还得百度用法。

网友:
AP 我感觉还是优科的  做工好。。

网友A:
其实这玩意信号不咋强。。

网友B:
现在在用h3c WA4320 一个管全家,十分稳定。。。信号覆盖非常好。。

<HOME-AP>dis version
H3C Comware Platform Software
Comware Software, Version 5.20, Release 1509P01
Copyright (c) 2004-2018 New H3C Technologie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H3C WA4320 uptime is 8 week, 6 days, 2 hours, 28 minutes

CPU type: ATHEROS AR9563
128M bytes DDR2 SDRAM Memory
16M bytes Flash Memory
Pcb             Version:  Ver.A
Basic  BootROM  Version:  1.04
Extend BootROM  Version:  1.06
[SLOT  1]CON           (Hardware)Ver.A,        (Driver)1.0
[SLOT  1]GE1/0/1       (Hardware)Ver.A,        (Driver)1.0
[SLOT  1]RADIO1/0/1    (Hardware)Ver.A,        (Driver)1.0
[SLOT  1]RADIO1/0/2    (Hardware)Ver.A,        (Driver)1.0

网友:
我猜散热片下有一个是9344另一个是个千兆交换

网友C:
家用辐射太大。还是不太推荐。。

网友:
,进来看看,哈哈哈,不错不错,贼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玩意信号不咋强。。

要不不值钱嘛,二手市场也能反映其真实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在用h3c WA4320 一个管全家,十分稳定。。。信号覆盖非常好。。

dis version

不要动不动就拿华三来比嘛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用辐射太大。还是不太推荐。。

额,这个辐射没关系啊,,非要说的话,,比手机强不了多少,更不用说跟基站比吧,,,

网友(2024-05-01):
还是wa4320好,配置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