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个电热毯的控制器想用来做电烙铁调温的

楼主(2020-02-19):
捡的一根线,上面一个调节开关,
手上有几个电烙铁看着还不错,就是发热太高,
一会儿就把焊锡都烧氧化了,
不知道用这个行不行,,
这个炸过,整流二极管脱焊了,可能也废了,看看,

大开关,

背面有烧过的印子,

里面也不复杂,

开关,

网友:
看样子线材很不错,可控硅调压电路,修好后用到电烙铁上正当其用。我就把捡来电电褥子线接上电烙铁,只不过是那种低温串2极管那种,不比楼主这个高级。

网友:
刚网上4.1买的可控硅调压模块 ,应该可以

网友:
看样子是老货了,先把元件都拆下来测试一下吧,换成好的还是可以给烙铁调功率用的额

网友:
我零几年弄过,选的烙铁不能大于65瓦。大多数电热毯是两档调温,弱档半波整流,强档绕过二极管。

网友:
以前,没有恒温烙铁,就是这样用可控硅做了一只可调温控制器,用的还是555牌35瓦的肉热式烙铁。。。。。

网友:
你直接买个吊扇调速器算了

网友:
用料挺足的,研究一下

网友:
可以控制温度 变废为宝

网友:
原电路50w(含)以下肯定可用想大些换可控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