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砸开一个IBM 16V电源适配器

楼主(2020-02-19):
不记得是不是原装的了,很多年前给IBM笔记本供电的。焊点是我测试时补焊的。手机上传的,不知道怎么调整图片顺序,大家凑合看吧。

网友A:
这是输出16V ,可以当充电器了

网友:
这个是原装的,做工非常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输出16V ,可以当充电器了

是的,原机电池是三串两并的

网友:
看起来是原装的

网友:
用料真足啊。

网友:
改成20V的做白光电源!

网友:
这个跟600e的电源差不多

网友:
这么多铜片,用料很足啊

网友:
这个变压器绕得很有意思

网友:
这用料,不是原装也值

楼主:
级别不够不能及时回复,见谅哈。

网友:
16V 能点亮现在的机器吗?

网友:
这做工我感觉肯定是原装的,小作坊不会用铜吧,还这么厚

网友:
我的T12特意找的这个电源,外壳是有个斜角缺口的,板上有个电压微调电阻,也是做工不错的IBM原装、个头小,加热慢几秒,远比19--24好用

网友:
这很足啊。看起来很不错

网友:
铜片好评,400v电容旁SK牌的黑长条是啥?象桥。
sk不仅出音响管子啊??。

楼主:
统一回复下,16V是不是能用在现在的笔记本上,还得看具体型号,各个厂家很多不同,12v的也有。有点像全桥的芯片补充图片。

网友:
现在手头正好有个一模一样滴!

网友:
原装的,做工非常不错。电压、电流合适的话可以用在任何笔记本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