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电磁炉RT2123一机多病故障

楼主(2020-02-19):
一台美的电磁炉RT2123,一星期前说坏了到手又正常又拿回去了,今天下午又拿来说又不行了。上电一试,不通电。拆机保险正常测300V直流正常,副电源不工作,测电源供电才200V,拆供电电容换过,300V直流正常了,但还没18V、5V供电。又换了3个电容后18V、5V供电正常了。发现功率可调电阻也锈了,也换了吧。插电显示板通电了,但开不了机啊,真晕,看着显示板也不怎么有灰啊,但触摸弹片有锈了。还是清洗清冼吧!清洗后又用电吹风吹干上机,还是一样啊。又对开关机脚电路测了一通,没什么问题啊。想着是否芯片坏了吗?不死心,又对电路看了一遍,想着通电后那块数码管有淡淡的红色光啊?是否是这货内部有轻微漏电呢?旧线路板找啊找啊,真找到一块一样外形的数码管,拆管一换上电,数码管不会有淡光了。按触摸开关键。啊正常了。合机上镙丝。故障修好了。电路板红线的5个电容、数码管、2个触摸弹片都坏了。

网友A:
电容也太差了 ,使用环境潮湿呀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也太差了 ,使用环境潮湿呀 。

使用环境潮湿

网友:
谢谢分享。。。。。这是个大工程啊。。。。。。

网友:
最讨厌修电磁炉了,一直修不好,估计是用料不对。

网友:
观察仔细能解决不少大问题啊,我已经看过不下 五列因为数码管问题,导致开不了机,加热不了的故障了

网友B:
用过几台美的电磁炉 都是通电嘟嘟响有显示 不加热.没本事修换板(淘宝所谓的原装板,一般用半年又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几台美的电磁炉 都是通电嘟嘟响有显示 不加热.没本事修换板(淘宝所谓的原装板,一般用半年又坏) ...

这一般是不检锅故障,多为240k电阻中的某个变值。

网友C:
数码发光管出问题,倒很出乎意料。

网友D:
小家电难怪送修的人越来越少,折腾这么久换这么多该收多少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码发光管出问题,倒很出乎意料。

以前显示板不启动的试过换过触摸芯片,没修好都是换显示板,也没想到过数码发光管有这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家电难怪送修的人越来越少,折腾这么久换这么多该收多少合适

平时可能也不修的了,但今年这疫情也太无聊了,搞搞时间好过些,换的也是自有拆机件。现在想着修理是不好赚钱的了。

网友:
向师父学习,观察的很仔细。led漏电引起的不开机也很常见。

网友:
厨房里的湿气老吹着电路板,想耐用难啊,除非厂家做个小盒子盖着电路板,光散热片探出来风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