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厨房玻璃移门,我进出时总碰门,导致玻璃移门不在导轨的正中间,如何修

楼主(2020-02-19):
如题:见图,这是玻璃移门,因为我进出厨房时,脚总碰到玻璃移门,导致玻璃移门不在导轨的正中间,有点偏移到一侧。

我想把 玻璃移门 重新 调整到 导轨正中间,但我试了半天,还是不知道怎么搞? 想请各位老师指点! 谢谢!

网友:
感觉有些卡住了 ,顶下归位

网友:
都拆下来了,还不能装到正确的位置么?

网友:
没看明白。要不就是门被你踢变形了。矫正把

网友:
轮子在轨道里就可以了,一般撞得多了轮子的轴承会坏掉,这样就不会自由转动了,移门的时候会很卡,轮子不转了,到后面硬推,都磨损了

网友:
如果们没有变形,把门抬起来,移到轨道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
看图没看明白,不过,已经拆下来了还怕安不好吗?多尝试几个角度

网友:
要是没有零件损坏变形,6楼的做法,把门抬起来再放归位。
要是有损坏,把门向上抬起取下检查,把坏件修复或者换掉

网友:
换个轮子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