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不知道这DIY的能不能成功~~~~

楼主(2020-02-19):
漫长的DIY。。。。盆栽嫁接樱花
去年10月左右嫁接月季。。。
几个包一个都没有活,红色月季上嫁接粉色、黄色。。。结果全部阵亡。。。。
砧木是实生桃树苗
嫁接的樱花。
不知道桃树和樱花能不能嫁接
看上去树皮一点接近。
接了4个包,用电工胶布包裹的。
能活一个就算成功。如果活了会不会早挂??
听说有些树之间嫁接活了也很容易夭折。。。

网友:
电工胶布有毒,你用塑料袋都比电工胶布强,现在一般都用保鲜膜,

网友A:
嫁接要同科同属的,你这跨度太大,基因不同活不了

网友:
有一个视频,人家是双对插的,然后裹上保鲜膜这样接触面大一倍

网友:
用保鲜膜应该更好吧。电工胶布没有听说过。

网友:
我觉得楼上说得对,有毒,得用保鲜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嫁接要同科同属的,你这跨度太大,基因不同活不了

这两货不是同科或者同属吗?

网友:
科蔷薇科 属 樱属
科蔷薇科  属 桃属

同科不同属,成功率应该是有的,同属的成功就非常高,我们家里会自己嫁接同种的,把好的品种嫁接到普通品种上,比如板栗,青梅

网友:
听说原根要留1-2片叶子,嫁接枝要用塑料膜封住保水。

网友:
芽接存活率高些

网友B:
你这砧木树 太小了 很容易导致砧木都挂了   樱桃和桃应该没有问题的  我们那很多嫁接地膜包起来然后外面包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砧木树 太小了 很容易导致砧木都挂了   樱桃和桃应该没有问题的  我们那很多嫁接地膜包起来然后外面包 ...

不小了,以前桃树嫁接桃树也这么大的,基本上都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