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请教这种射灯换成LED的

楼主(2020-02-19):
怎么取下来,选哪一种灯泡 ,先谢谢!

网友A:
这个是MR12还是MR16啥接口的卤素灯一类
有12V和220V等不同电压。。。

你把上面卡扣取出来,就能取出了。。得看灯杯或者往后接着取出看后面有没有电源
但更换LED的话不一定100%尺寸能吻合
如果原先是220V直接供的,无电源,那换相同尺寸相同接口,220V用的LED
如果后面有电源,是12V,24V一类,得对应的。。或者连电源一起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MR12还是MR16啥接口的卤素灯一类
有12V和220V等不同电压。。。

多谢,根据你的提示,在某宝搜了下关键字,有点略懂了 原来的太耗电,准备换LED
里边没有电源的应该是直接接220V的MR接口

网友B:
你需要这种样的
一般这种铁壳灯里边使用的是插针型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这种样的
一般这种铁壳灯里边使用的是插针型的那种,

谢谢,应该就是右边这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根据你的提示,在某宝搜了下关键字,有点略懂了 原来的太耗电,准备换LED
里边没有电源的应该是直 ...

那就注意一下尺寸,还有断电操作。。。是mr16还是gu10

gu10的宜家也有led灯。
淘宝买,贵的有【Osram欧司朗LED灯杯 MR16 GU10射灯插脚6.5w高压220V灯泡GU5.3】30左右。。。便宜的5-10元

然后瓦数,颜色(3000/4000/6500k)

网友C:
这种石英射灯用12V电压的非常耐用的,光色也漂亮,没必要非去改LED,这些杂牌LED寿命并不一定有石英灯的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注意一下尺寸,还有断电操作。。。是mr16还是gu10

gu10的宜家也有led灯。

  帮我再确认下是什么接口,刚爬上梯子拍了张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石英射灯用12V电压的非常耐用的,光色也漂亮,没必要非去改LED,这些杂牌LED寿命并不一定有石英灯的长 ...

是的,主要射灯有6个  一组打开的上百瓦了 实用性太低  很少用倒不如换了LED能经常用用

网友D:
mr16的,,我拆过这种,,,,电源在背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mr16的,,我拆过这种,,,,电源在背板上

还有电源吗,难道是12v?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有电源吗,难道是12v?

这灯杯配套的是是12V50W的

,,,,这个是我这种灯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灯杯配套的是是12V50W的

好的,明天空了我取一个下来看看就知道了  估计上边有标注

网友:
这种好耗电的说。装修之前刷单了好多筒灯,想把我姐家的所有卤素射灯全换了。我姐嫌麻烦不肯。。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明天空了我取一个下来看看就知道了  估计上边有标注

电源上面有标,功率,20-60W,,我拆下来的都是50W的,,

电源没坏的话有种MR16插口的LED(50口径灯杯),直接换上去就行了,,,,

网友:
拆下来的12V电源可以做快速烙铁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帮我再确认下是什么接口,刚爬上梯子拍了张近的

两个方法。

一个是拆一个下来,看灯底部刚硬,型号瓦数啥都有

另一个就是连同灯罩,就是整个长方形,取下来,四周是卡扣弹簧直接往下拉就能取下来,看里面有没有电源

网友:
孤陋寡闻,没有见过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注意一下尺寸,还有断电操作。。。是mr16还是gu10

gu10的宜家也有led灯。

宜家的GU10灯好评

网友:
引用 楼主:
帮我再确认下是什么接口,刚爬上梯子拍了张近的

这是插针的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