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STM32f103C8T6二轴云台制作教程

楼主(2020-02-19):
闲在家里,因陋就简,用手头的材料做了个二轴云台,顺便加深对PID的理解。

主控是STM32f103C8T6
三轴加速度计选MPU6050
供电部分丰俭由人,9g舵机峰值电流大约200ma,标准舵机一般是1~2A。
手头没电源模块,就选了AMS1117。

舵机云台也是手头现有的,扭矩小了点,要是负载大还得换。

先焊上供电部分

单片机座子焊上

MPU6050注意,IIC信号线不要太长,远离电源线。

焊完的主板全貌

组装舵机云台,用的是最便宜的舵机,反应速度慢了点,实际的最好用金属舵机

最后总装一下,看起来外观还不错

烧录完程序,动图效果:

接线图如下

最后说一下这个云台PID的调法。先调P,P越大响应越快,但是P过大会造成振荡(舵机疯狂抖动),先调至抖动再往下减,到不震荡时适当减小P。
D反映偏差信号的变化趋势(变化速率),I主要用于消除静差提高系统的无差度,这两个量影响相对小,合适即可。

next

网友:
关键是PID,楼主能谈谈代码和理解么?
个人觉得软件比硬件难。

网友(2021-01-12):
这个真不错,可惜下载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