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刚入手仪鼎M3500A台表 感觉还可以(说明书手册下载)

楼主(2020-02-19):
疫情期间没有数据线,过段时间,准备升级升级下固件: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5304
第一次使用台表,很多功能不是很了解,求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
连功能演示也没有啊,只能给5分

网友A:
高大上的玩意啊,不是太追求精度的话浪费了!

產品特點:
支援 USBTMC
高精確度與穩定性
量測、傳輸:每秒2000筆讀值
20種量測及運算功能
溫度量測
多點掃瞄功能
超強防雜訊干擾
內建USB標準介面+GPIB(選購)+RS232(選購)
三色、雙排顯示器
多種免費應用軟體

网友B:
很漂亮啊,功能也多,精度和温飘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漂亮啊,功能也多,精度和温飘怎么样?

1精度目前没有基准,无法测试,
2你说的温飘,怎么测呢?
3我这垃圾表笔,直流毫伏档位,短接表笔,冷机0.0002左右,
         热机0.001和2之间跳,不知道这样测试对不对?
4求指点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大上的玩意啊,不是太追求精度的话浪费了!

有了它,福路克变成备用表

网友C:
只能说一分钱一分货 这个表在六位半里面参数相对来说是很差的。但架不住它便宜。依然很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说一分钱一分货 这个表在六位半里面参数相对来说是很差的。但架不住它便宜。依然很香!。。 ...

是的性价比很高,对于我维修用来说要求不高,小数点后面一位以后的,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C:
建议楼主做一个简单评测~

网友:
在哪买的?多少钱?

网友D:
看来你们都是搞科研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做一个简单评测~

白岩松说过,一句话我认为很对。
我是音响发烧友,现在有一套音响设备是七八万块钱,达到了一个音响90%的水准,到这就行了。虽然我觉得高音要再怎么样点,这个再怎样点,这得五十万起步了。到达了95%水准后再去追求那剩下的5%,那得五百万起步了,这是个无底洞。”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你们都是搞科研的啊

我是做维修的很好用

网友E:
够用就好,高位表一个不好的地方是得预热后读数才能稳定下来,否则看着读数跳很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够用就好,高位表一个不好的地方是得预热后读数才能稳定下来,否则看着读数跳很不爽 ...

后面的微伏跳变正常的,直接忽略不计哈哈

网友(2022-10-19):
高位表是给设计者或高端精密仪表维修用的,一般老百姓有个四位半就差不多够用了!

网友(2025-07-08):
看着不错,希望有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够用就好,高位表一个不好的地方是得预热后读数才能稳定下来,否则看着读数跳很不爽 ...

你换一个非恒温基准就行了,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能说一分钱一分货 这个表在六位半里面参数相对来说是很差的。但架不住它便宜。依然很香!。。 ...

再差的6.5也是6.5

网友:
稳定性不如34401A、吉时利2000这类经典6位半万用表,不过价格也便宜,六七百一台
校准比吉时利2000方便很多,可以单量程校准
不追求6位半万用表的极致精度,玩玩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