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VideOh! adaptec并口视频采集卡拆解

楼主(2020-02-19):
一块并口视频采集卡的拆解

这是一块产自台湾的视频采集卡,支持标准的视频信号,音频信号(双声道),并支持S端子输入,与上位机连接的是并行接口。

右侧面,接口依次为S端子插座,视频RCA插座,音频3.5mm插座。两个圆形胶塞空置,应该是另一款产品的什么接口位置。

左侧面,只有一个专用的外接电源接口(类似于PS2接口,电源适配器已不知去向)。

顶面。商标品牌信息,以及接口功能标识。

底面。产地,质检,序列号等,四个固定螺丝孔。

旋下4个固定螺丝,即可打开上壳。上壳按外部颜色分成两部分。
左侧视角。上壳内部好像有涂层。

右侧视角。可见内部是两层叠加的线路板。

顶侧视角。线路板从底壳内拿出。头部就是并行接口。底壳内部也有与上壳内部一样的涂层。

另一面。外壳加工精细规整,材料厚实。

叠放在一起的两层电路板,上面。

叠放在一起的两层线路板,底面。从线路板上的信息看板子产于1998年底。

两块电路板是通过一个长条的双排接插件连接的。这是将两块板分离后。上面小一些的电路板芯片上有一长条形铝散热器。
线路板布局合理,设计规范,制作精良,又清洗的非常干净,看起来令人赏心悦目。

主板的正面。鉴于该产品早已退出使用,资料难寻,就不进行芯片功能解读了,仅供欣赏。

主板背面。多是阻容器件。

这块小一些的板子应该是存储器板。板子正面。

存储器板背面,覆有一层黄色的绝缘薄膜。

揭下薄膜。

下面是两块板子的其它角度照片。

存储器板插回到主板上,装入下壳。

再盖上上壳,拧上四颗螺钉。

网友:
做工精细,头一次看这种视频采集卡

网友:
盖子里的图层我猜跟笔记本盖子的图层意义一样,都是屏蔽干扰的。金属涂层。谢谢分享。

网友:
并口传数据,这个采集VCD格式都不到吧,另外板子上明明写着99年啊

网友A:
好奇这个DB25并口最大速率能到多少?有知道的没?除了打印机就没用过这个口的别的东西了,本来那会学51可以用用并口下载器,结果STC出现了,彻底解放了

网友:
这东西不能捕获视频,可以捕获音频,还可以视频帧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奇这个DB25并口最大速率能到多少?有知道的没?除了打印机就没用过这个口的别的东西了,本来那会学51可以 ...

最大1MB每秒左右吧 老扫描仪有并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奇这个DB25并口最大速率能到多少?有知道的没?除了打印机就没用过这个口的别的东西了,本来那会学51可以 ...

我有个同时代的外置并口硬盘盒,传输速度可以达到1.25MB/S。

网友:
并口的速度不够视频采集的吧

网友(2021-09-10):
也许吧,分辨率特低的那种

网友(2021-11-30):
我电脑上已经好多年没有这个接口了
刚毕业的时候帮着单位配置过一次打印机,当时就是这种接口的。

网友B(2022-01-11):
adaptec,这个品牌的SCSI卡特别有名,当年玩SCSI硬盘的时候,这个品牌的卡比LSI的贵很多,性能也强,做工也精良
后来SAS时代我就直接玩SSD了,企业级高速硬盘(10000转、15000转的)我就再也看不上了并口的速率特别的慢(虽然比COM口快很多),USB1.0接口比它快了至少10倍了,所以它采集的视频信号,分辨率肯定不高。而且这卡做工如此精良,价格也一定非常的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daptec,这个品牌的SCSI卡特别有名,当年玩SCSI硬盘的时候,这个品牌的卡比LSI的贵很多,性能也强,做工也 ...

usb1.0是96年发布的标准,带宽1.5Mbps,也就是理论速度可以达到180K/S;usb1.1是98年发布的标准,带宽12Mbps,也就是理论速度可以达到1.5M/S。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1.0是96年发布的标准,带宽1.5Mbps,也就是理论速度可以达到180K/S;usb1.1是98年发布的标准,带宽12M ...

哦,那是我记错了,记成2.0的速率了……
USB1.0是超慢的,在当年的电脑上还不是每个主板都有的配置。后来1.1的时候就普及了,接U盘复制东西,明显比软盘快很多,还不会坏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