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ESP8266爬取html 问题

楼主(2020-02-19):
想用8266爬取网页的html文件获取中间的一些特定值的数据。大概是这种

处于这个位置

但是这个是利用Script脚本中的代码进行局部刷新的。导致我8266爬下来的html数据总是一样的。问问大家有木有的解决方法。

网友:
8266,今天刚折腾试机当远程开关正常!

你这个就得等高手了~

网友A:
你这个要找到JS文件,读懂js是怎么刷新页面的,js的数据是哪里来的,html不重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要找到JS文件,读懂js是怎么刷新页面的,js的数据是哪里来的,html不重要了。 ...

3Q,我前去研究下JS代码

网友B:
浏览器,例如chrome或者firefox,打开调试模式,刷新网页,看network那里具体访问了哪些url,一个个看,里面肯定有一个是拉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浏览器,例如chrome或者firefox,打开调试模式,刷新网页,看network那里具体访问了哪些url,一个个看,里 ...

谢谢谢谢帮大忙了

ESP8266电脑主机状态监控数显模块制作: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67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