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凭感觉,这两种喇叭哪个好些。

楼主(2020-02-19):
都是4欧5w喇叭,
虽然只是听个响,
2选1会现在哪个。
这个好像是泡沫边。

这个好像是橡胶边,
两个喇叭的形状有点差别。

网友:
都能响。。。其他吗,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

网友A:
这个还用买吗,花这个钱不值得啊

网友:
我感觉,下面的喇叭好一些

网友:
磁钢大、线圈直径大的应该好些。

网友:
个人感觉  磁铁大的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用买吗,花这个钱不值得啊

用券后2块一个,还能接受。

网友:
感觉下面的要好一些。

网友:
其实只要自己喜欢就好了,我还买了2个4欧15W的装在蓝牙音箱上呢,

网友:
要买就买好的了,不然就随便拆个用用好了!

网友B:
感觉haodiy店里喇叭里面销量第一那个不错
也是两寸的
两块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haodiy店里喇叭里面销量第一那个不错
也是两寸的
两块钱一个

运费太贵,这个2块包邮,换桌面小音箱,那个坏了一个喇叭。弃之可惜,

网友:
没品牌,光看不好分辨,如果是拆机索尼或松下的效果会好点。

网友:
我看两只喇叭都不行,声音光看不不准,非要说的话,听个响,我推荐上面的,看看其他的肯比这俩强的多的有的是

网友:
前者偏低音,后者全频……没啥可对比的……
前者加高音头效果好,后者不加也过得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运费太贵,这个2块包邮,换桌面小音箱,那个坏了一个喇叭。弃之可惜,

你喜欢哪种样子的就买哪种样子的,声音感觉都差不多,心理作用占的更多一些。但是我建议你最好买一对,两只音箱喇叭不一样,声音听着可能比较别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