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怎样用简单高效的方式把音响电源、IPTV电源和电视关联起来

楼主(2020-02-19):
背景:       家里用的小米65寸4A电视,电视上有两个USB插口,电视用转接了惠威1010IV入门级音响,400块那个,音效比小米电视本身好很多,但是因为我这个音响只有一个物理开关,不用需要手动关闭,以前就是因为一直没关过,烧坏了,所以我现在不用音响了都会手动关闭音响电源开关,有点麻烦,但是没有办法,有段时间天天晚上没事看小米的智慧家庭的论坛,很多小东西,人体感应器,门窗感应器什么的,串联起来很好玩,觉得有意思,有天看过一个帖子,门窗感应器用USB线硬接到它里面后,可以通过侦测USB接口是否通电来作为智能场景的信号和执行条件。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这个玩意,用USB线改好后接到了小米电视的USB接口上,打开电视,USB接口通电,条件满足,WIFI连接青米智能插板通电,然后把音响的电源插到了插板上,电视的音响就自动打开了,关闭电视,感应器感应到没有后又自动断开插板电源,音响就自动断电了,我就顺便把IPTV机顶盒的电源也插这个插板上面,这样这两个设备就跟电视关联起来了,用一将近一年左右,都很正常,也很方便,但是现在这个智能插板,有时候无法连接家庭网关(家庭网关即空调伴侣与这个智能插板距离有点远信号不是很好,是因为这个原因吗?)离线,导致父母在看电视时无声音,也不知道怎么解决,我自己倒是很容易解决,但是父母动手就太麻烦了,这就不叫自动化了,我要根本不需要人去操心这个要求,不管是谁,一开电视,音响机顶盒自动通电,不管是谁,一关电视,相关设备自动断电,无声无息。
      这几天在家闲来也无事,也不知道智能插板什么原因,难道是因为这种智能家庭的这设备都无法稳定高效的长期运行?那要怎么办才能解决呢?从电视 机里引一条电源出来,串联起一个插板?各位大神有什么方法?        在我发这个帖子,审核通过前,我就在网上搜索了很多,有很多案例都 是从数码之家出来 的,  继电器这个思路蛮好的,但是我是一个外行, 我需要一个继电器?怎么操作?论坛里的帖子都太简单了。

        电视伴侣我也看到了,也是 一种思路,但是我这个是蓝牙遥控器,电视伴侣必须红外遥控器才行。  USB取电继电器思路,有的人在说:“光耦隔离”,这是什么意思?
        主从插座,联动插座,也是一个思路,也可以解决问题,但是觉得插板样式不好看,丑,成本太高,还是用继电器?
       已经在网上买了5V继电器,这个怎么接啊,还买 了10个整流二极管,防倒流反冲的。在卖家那里看了半天,没大懂啊,我的USB插口的延长线怎么接继电器,然后怎么接电源插板?

杂谈:
       其实,我看数码之家很久了,有段时间都想去当垃圾佬了,但是有时候又觉得这个数码之家是成本最高的论坛啊,喜欢看各位大神解决问题的成就感,但是这个成就感对有的人来说是一种自我麻痹啊,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消耗太多时间和精力,而这些时间和精力可以拿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或者挣更多的钱,也许创造的价值也许在别人成功人士看来,抵不过一秒,不屑一顾,有时候想看论坛,有时候也想逃避论坛,提醒自己,还是要把精力拿来研究成功之道,有时候很佩服那些下棋高手、经济学家,人的本质是感性的,男人是理性的,也是冲动的,会去追求他们想要的东西,但那不一定是能够让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东西,不过经济学家会计算,会分析机会成本,时间成本,边际效应,租,只做能够让自己的人生利益最大化的决定,如果我有经济学家那样的思维模式,那我也是挣钱的。      罗振宇老师曾经在奇葩说里说过:奇葩说是给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馈赠!晚上睡不着,看了一期,很兴奋,学到很多,经济学上说,小孩一出生就会在幼儿园里学会最基本的三个概念:1、more(更多,争夺更多 资源)   2、mine(我的,产权意识)   3、no(自由,独立自主的意识),这不就是有时候的我们吗?总是想要花更多的时间在自己喜欢的东西上,我们把它叫做自由,我们也狭隘的在我们想要的东西上争取更多资源,争取更多时间,更多精力来让我们争取更多资源。但是,只凭这三点是远远不够的,这是最基本的东西,我们把它叫做本能,它能让你活下来,却不是高级的智慧,高级的智慧也是我们在幼儿园学到的,老师一直教给我们的东西1、wait(等待,耐心,长远的目光)  2、take turn(轮流,秩序) 3、share(分享),学会耐心,学会坚守,目光长远,不要鼠目寸光,但也要看穿看透,尊重秩序,尊重游戏规则,这个游戏规则有明规则,有潜规则,都是这个世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看透了就理解了,分享,在这个论坛里也要学会分享啊,分享我们的时间,分享我们的成果,但是最重要是要把我们的时间分享出去做其他重要和有意义的事情,人的一生有很多需要我们去体验和感受,我们需要创造正和游戏,而不是零和游戏和负和游戏,论坛是我们生活的调味剂,让它成为正和游戏的一部分,这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和它应该发挥的作用,任何事情没有对错之分,只是大家得到快乐的方式不同而已,以此自勉。

网友A:
你说的这种插排其实叫联动插排,就是一个多插位的插排,有一个是主插座,其他是联动插座,只有主插座的用电器在使用时,其他联动插座才供电,关闭主插座用电器,联动插座供电也同步停止。早期的做法是需要一套检测电路,检测主插座的用电器是否在使用(一般是检测电流),如果在使用,才接通联动插座电源(继电器接通),主插座没有电流,就把联动插座的电源断掉。当时检测主插座是否有电流的电路稍复杂,DIY的人不多。现在很多简单的办法都可以实现这个功能(特别是用电设备有USB口以后),如你用的WIFI,USB接口驱动继电器等等。你用的WIFI由于信号不好,有时不工作,想用USB驱动继电器,很简单:找一个5V大功率继电器,线圈的两端如图a、b接USB的+、-极(不分极性),继电器常开触点A、B接入插排的A、B两点即可(按照插排示意图,断开后面的联动插座,在断点处接A、B),电视机插主插座,打开电视机,电视机的USB口有5V电压输出,继电器吸合,常开触点接通,联动插座供电。如果对电路一窍不通,不建议自己搞,毕竟是220V交流电,注意安全!切记!!

                 这是插排示意图

          这是继电器原理示意图

网友:
我晕,楼主你编辑一下帖子把,字太小了,看的我都晕了,也没看名明白你像干啥,还有哲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种插排其实叫联动插排,就是一个多插位的插排,有一个是主插座,其他是联动插座,只有主插座的用电 ...

我还买了二极管,防反冲倒流的,串联在哪里?在继电器之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种插排其实叫联动插排,就是一个多插位的插排,有一个是主插座,其他是联动插座,只有主插座的用电 ...

这位大哥,我买的继电器看了下说明:
继电器,接口说明:1、DC+,接电源正级。
                           2、DC-,接电源负极。
                           3、IN,可以高或低电平控制继电器吸合
     继电器输出端:1、NO,继电器常开接口。
                          2、COM,继电器公用接口
                          3、NC继电器常闭接口
那我是应该USB线接继电器DC+,DC-,插排AB点接继电器输出端1、3接口?二极管反冲管接哪,串联在哪里?,

网友:
人傻钱多的话,买个时序器就差不多了。

如果有动手能力,一个5V继电器解决问题。
当然还有我用了好多年的方法,在电视屁股上掏几个小洞,装上那种面板安装的电源插座,在电视里面接到电视开关后面。

网友:
n年前,我自己做的多路红外遥控开关,就是做这个用的。现在自己买个也不贵

网友:
一个插板,把电器都插上,用的时候打开开关,不用就都关掉。电器待机是耗电的。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 找个5V固态继电器。。。 操作端接入小米电视的 USB信号。 然后控制另外一个插线板的 220V 电源,此插线板接音响啊,机顶盒啥的。

网友:
家用小米机顶盒加SONY电视,自带这个功能,开机顶盒能带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