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笔记本中这是什么部分

楼主(2020-02-19):
只有一头通过一个三线连到电脑主板上,搞不明白什么作用

第三幅图是在主板上接口,右边的是触摸鼠标,已经坏了。(其实是排线坏了)

楼主:
百度说是霍尔传感器,作用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度说是霍尔传感器,作用是什么?

合上屏幕息屏?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度说是霍尔传感器,作用是什么?

霍尔传感器可以理解为一个开关,磁铁靠近会有变化,笔记本用来感应屏幕合拢了息屏啊睡眠啊什么的

网友:
就是霍尔传感器,作用是合屏关闭屏幕(休眠),屏幕上对应位置有一块磁铁

网友:
合盖感应 你合上上盖 感应到 屏就熄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