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自己动手给奔腾X40折腾个大屏安卓导航 过程记录

楼主(2020-02-23):
图片多数都是年前安装时拍的,没顾上上传买车没几个月,没啥钱咱就买个低档车,能开就行了,买车前左看右看还是觉得奔腾X40实惠,网上口碑对这车不咋地,尤其是发动机投诉多,不管这些了,看上就买,别人爱咋说就咋说吧。这车没导航,我是个路盲不记路,用手机导航屏幕又太小,好在车上有个百度Carlife,插上数据线投屏到中控,用几次感觉太鸡肋了,有时经常连不上,连上了偶尔还断开,USB口设在中间手扶箱内,手机放附近经常还没GPS信号,打开百度Carlife手机就烫得厉害,两次在高速上高烧死机。还是琢磨着装个导航,这不在转转上淘个安卓导航,也不知道啥方案,牌子也不知道,2+32的凑合用吧。记录下拆解过程。多图慎入,场面血腥,晕血者慎入。图片杂乱见谅。

原车导航↓

新导航背面,公版的↓

带框的样子↓

线束包装↓

线束母头↓

导航电源线↓

协议盒正面↓

协议盒背面↓

收音机天线↓

SIM卡线↓

开拆,从屏幕下方的缝隙用铁片撬开(没专用工具难免会造成损伤),然后沿两侧缝隙慢慢往下边拽边撬。抱着不怕拆坏的心里来拆,不然下不了手↓

撬的过程中不小心右手和指甲受伤了↓

拆下的面板↓

面板顶面↓

面板拆下后的样子,主机出来了↓

开始拆屏幕,先把顶面的盖子撬开,这个很轻松↓

撬开后顶面露出两颗螺丝↓

螺丝拧下后板着屏框使劲往外拽,大力出奇迹,先拽一侧行程要短,不然另一侧就会掰断,咯噔一下一侧拽出后再拽另一侧,拽出后的样子↓

这是卡口的样子↓

请出神器拆主机↓

主机拆除费了好大的劲,螺丝拧下后主机拽不出来,后面尾线太硬弯曲在后面,不知里面情况不敢使劲拽,万一刮破线皮就不好办了。主机后面的缝隙↓

准备拆下手套箱看看里面的情况,失望看不到里面的情况↓

那就使劲拽出点,从右手侧先拆除收音机天线↓

拆除过程中又光荣挂彩,场面血腥晕血勿视↓

擦擦接着拆,缝隙太小,只能几个指头伸进去,左手摸索着卡扣位置,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拆下来了↓

尾部接口↓

然后把尾线从上口用线带出来↓

尾线与导航母口对比,发现公口有些线是没用的↓

导航尾线安装情况,都是防呆口,不用担心把线插错,原车有个USB口在手扶箱内需要检测是哪一条。↓

天线、GPS天线安装↓

GPS天线好奇拆开看看↓

线束无损对接↓

试机,用的原车摄像头太模糊了↓

从网上找的车机尾线定义,根据定义图用杜邦线把AUX视频引出到手套箱,以后加装右侧盲区或者前视摄像头备用↓

好了开始恢复,没用的线束就团在原主机位置吧↓

完全恢复↓

看看界面↓

设置界面,大家伙给看看是什么方案、品牌?会不会是假2+32G。↓

最后吐槽下这个网络不是4G,而是最高3G,网速达不到看电视很卡的!
下面是我们村里的油价,比市里面便宜两块左右,一箱油差价近百元。在这里加过两次,没感觉比市里的差,反而感觉还要有力些↓

网友:
图片都挂了还得从新来

网友A:
小油没事的 加吧!

网友B:
图片看不到,重新编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油没事的 加吧!

多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看不到,重新编辑下

重新编了,又多出来好多重复的照片,懒得再弄了凑合看吧!

网友:
不错不错 GPS和北斗双模的呀!

网友C:
眼睛老花,也想换大屏,这个运行稳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眼睛老花,也想换大屏,这个运行稳定吗?

安装没多长时间,目前跑长途也就使用过3次,目前还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D:
这个gps信号好啊!

网友:
伤痕累累,辛苦哦

网友:
太血腥了。  经验总结 最后还是手机导航好用

网友E:
好好好,我的导航坏了也想再折腾一台

网友F:
其实原车只要有蓝牙感觉就可以了  不用换主机

网友G:
航盛的机器肯定要比你后装那货要好很多啊,无论从收音质量还是音效

网友:
干活戴手套,马上拖拉机变小轿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gps信号好啊!

嗯嗯,还可以,但是不如手机搜星多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好好,我的导航坏了也想再折腾一台

支持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原车只要有蓝牙感觉就可以了  不用换主机

蓝牙只能听个音儿,屏幕还得看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航盛的机器肯定要比你后装那货要好很多啊,无论从收音质量还是音效

嗯嗯音质的确比以前好多了。话说你从哪里看出是航盛的牌子?这个是什么方案呢?刷机升级什么的好有个目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