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 串一个限流电阻需要多大的

楼主(2020-02-19):
请问大家  功率35w 色温4000k   电压24-38v  电流850-900ma   打算用12v电瓶经过升压板 由于升压板电流不好控制  我要串一个限流电阻需要多大的

网友:
大功率LED必须用恒流电源

网友A:
标题有问题!
可以串。怎么个串法?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网友:
这是一个无解(或者说无穷个解)的方程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题有问题!
可以串。怎么个串法?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打算改成通过电瓶12v然后经过升压板 升压板不好控制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算改成通过电瓶12v然后经过升压板 升压板不好控制电流

有进步,至少知道了你是想使用12V的低压通过升压来点亮这个灯。

可是非常抱歉!

因为你给予的条件不足(升压板输出多少伏?灯板正常发光其两端的电压是多少?或者是使用几并几串的灯珠?电流多少?需要限制多大的电流才合适等等,知道这些,我们才好帮你计算需要串联的限流电阻阻值的大小以及功率),小白我还是无法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
不建议用电阻,电阻发热很可观,而且,无法限值电流,容易坏灯珠

网友:
有那种恒流源的,电压可能会变化,电流会稳定

网友:
可以去找低压输入的恒流驱动,也可以看看灯板能否动动,改成低串多并,多路驱动并存的方案。

DC 12V的驱动有PT411X系列等等

网友(2020-03-22):
不建议用电阻,消耗功率太大

网友:
不需要用电阻,直接调升压板输出电压就行,用电流表监测。我也是这么搞的。自己做的24VLED小灯,工作电流600MA,直接用升压板串接电流表调电流就行了,输出电压不用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