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没彻底拆开的笔记本内铁盒子

楼主(2020-02-19):
为了换cmos电池拆的,这个没看明白。在SD卡下边(其实是上边,因为这是从后边看得)一个铁盒子,靠近笔记本外壳部分看过去似乎是空的,一开始我以为类似于之前的IDE扩展口之类的,可是笔记本外壳对应的地方是封着的,没法插别的东西因为在主板下边,不愿意拆了。为什么是个铁盒子?靠边框部分又开着口,看内部又没有东西

楼主:
刚刚补拍的侧面的图

楼主:
谢谢,搜了一下,其他笔记本的这种卡槽都是侧面面对的外壳是有开口的,也就是不用打开后盖就能插入卡。可这台机子的这个槽,开口对着外壳的侧面并没留口,是封着的。装什么东西必须开后盖。
倒是右边的EC卡是开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搜了一下,其他笔记本的这种卡槽都是侧面面对的外壳是有开口的,也就是不用打开后盖就能插入卡。可 ...

可能是共模的,有的本有,有的没有

网友A:
如果你拍的那个排线是连到那个铁盒子里的,结合插座旁边的丝印,这个盒子应该是插智能卡的,就是ic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拍的那个排线是连到那个铁盒子里的,结合插座旁边的丝印,这个盒子应该是插智能卡的,就是ic卡 ...

不是吧?这个盒子挺大呢。

网友:
没有开口而已,以前用那个接口装个DVD光驱,外置光驱

网友:
明显是SMART CARD读卡器口,以前老东西,现在没什么用了,连连线可以接个固态,,老东西,别折腾了,

网友:
加密卡卡槽,多数国外企业办公用的电脑都是标配,只有插卡后才能使用电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吧?这个盒子挺大呢。

差不多吧,智能卡和身份证一样大,你这个铁盒我看如刚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