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欧派煤气灶一侧不好打火毛病顺便改锂电供电

楼主(2020-02-19):
四年多的欧派煤气灶一侧(左)不好打火,另一侧(右)点着后这一侧才好用,故障很有趣。

网上研究一下,大体知道毛病出在哪,动手拆。拆的很艰辛,走了些弯路,才明白这东西只能从正面拆,反着拆是不可能的。过程中遇到一颗大螺丝成了拦路虎,拧坏了三把螺丝刀,最后一把十字头断在螺丝的十字凹槽里,剔都剔不出来,差点放弃。

绝望中,忽然发现这螺丝有六角外楞,套筒一上立马柳暗花明。拆机顺序是这样的:拔出旋钮、卸下上面的防水胶套螺丝、拆卸两个炉头共6颗大螺丝、取下玻璃面板、壁纸刀切下黏在底盘上的屏蔽贴纸,过程见下图。

到这步,庐山面目全出来了。接下来拆卸故障点开关,很简单,4颗螺丝一卸,开关机械装置和电子微动开关一目了然。

要修理的主角微动上场。其实复杂一点的煤气灶不太好着火一般是这个微动不灵光了,当然还有其它原因,其它因素技术含量不高,这里不再分析。至于为何另一侧着火后这侧故障消失,别急,后面会帮你分析。先看煤气灶的微动是个什么鬼。

上面的图片说的很明白了,微动就是个小开关,只不过用在煤气灶上有点特殊,平时不用炉子时这个开关是始终压合的,你说人家累不累,人不干活做饭时,它要弯着腰顶着干事。为何非要这样折腾它?说来无奈,是煤气灶通气点火结构决定它非得这样干才能发挥出它的便捷和灵动,只要煤灶旋钮一动,它立马伸直腰杆接通电路。若改成另一种模式(平时不动,干活时动)虽然可以延长它的寿命,但机械装置复杂性和成本都要上去,还是这样设计最简单。原理如下图。

说了半天,回到故障本身。知道了上面微动憋着干活的蹊跷,我们应该马上意识到,这个开关应该是煤气灶电子故障的大户(当然懒人淤锅糊住炉头问题不算~),这个开关太累了,有两个炉头做饭一般先坏的是那个不常用的炉头!因为我们不干它就的顶着干,只有我们开火了,它才能休息一会,术语叫电子触点疲劳。知道了这些,维修变得轻松多了,没有新件替换就喷神油,对准触压点,难言之隐一喷了之。然后回装,原理看图,不然你装不回来的!

看到了吧, 要用小扁口螺丝刀或镊子,压着微动压杆套在下面的凸头挡片上,不然从结构上看,每次回装微动压杆都会落在凸头的后面,也就是关闭煤气灶旋钮后,微动不弯腰干活。

好了,毛病解除,接下来顺手解决两节1号干电池串联供电不方便的问题。上锂电,直接用笔记本拆机的18605,原装拆机并联电池不拆散,借用原灶电池仓,稍一改造,加个充电口,完工。原电池仓不破坏,不用锂电时还可以恢复干电池供电。

又顺便把红外炉头进行了清理,这东西卸开再回装,炉头四周和中间盖帽处容易回气,点燃烧旺后往下扑哧扑哧回火。这样问题不会难住咱们拆机乐园的人,网上邮寄高温耐火泥疫情期间来不及,也不值得,研究了一下耐火泥成分,用家里剩下的快干粉和堵漏灵一兑,糊上去立马见效。

最后回答为何一侧炉头影响另一侧原因:
双侧炉头共用一套进气阀,进气阀共用一套控制信号。
一侧点火,控制信号正常,另一侧因微动开关不通无法产生控制信号的点火电路,此时借用另一侧的控制信号,得到点火指令,再借用共路的气阀,得气着火。

(完)
谢谢观看。

网友A:
我觉得完全没必要改锂电池,

煤气炉开起来温度不低,包括电池盒,这东西涉及到耐久度安全隐患,一对电池能用很久很久了,除了炉自带断气保护,进气管路有没有防漏气保护?例如管道煤气房漏气检测器(带自动关阀门的),瓶装石油气管理漏气检测器(带自动关阀门的),

网友:
拆机个这个知识点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完全没必要改锂电池,

煤气炉开起来温度不低,包括电池盒,这东西涉及到耐久度安全隐患,一对电池能 ...

有道理,灶里放锂电确实有点不安全。过几天我再想想,还是把锂电拿出来放外面更稳妥。
没改造前,就是这个样子,临时用夹子外引线接的锂电,觉得锂电放在灶外面不好看,临时起意改装的。
看来还是考虑不妥。
谢谢您的提醒!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道理,灶里放锂电确实有点不安全。过几天我再想想,还是把锂电拿出来放外面更稳妥。
没改造前,就是这 ...

把锂电池移远点再加个保护板是可以的,还能防止过冲过放,包括线路时间长短路问题,

如果是我我会买贵的1号电池装进去,就是10-20一对都没问题,毕竟一对电池能用差不多一年。。

我很多年前就换了嵌入式电磁炉,管道煤气都懒得用了,煮饭不多,一个星期最多也就2-3餐,中午公司吃饭,晚上不是外卖就是出去吃,剩下管道煤气卡里的钱都懒得理了,

家里用的东西还得考虑周全,毕竟常用的不是自己而是家人,当出问题家里人不一定懂得如何处理的,DIY需要考虑人群通用性,而不能为了DIY而麻木DIY,我身边也有几个朋友这个思维,东西做得就只有他会用,连个手电充电都要他才懂,如果家人突然用找到又刚好没电,平常也就见你用哪个充电器充,就很容易出问题了,手电锂电池不加保护板,充电器不是锂电池充电器,就普通电源适配器,很容易撞板的。

网友B:
两并电池盒+1n5401(防反接),电池引出,用的2P插头,放到柜子下面用了n年,快10年,一年充电一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完全没必要改锂电池,

煤气炉开起来温度不低,包括电池盒,这东西涉及到耐久度安全隐患,一对电池能 ...

电池盒塑料的,本来就不耐高温。炉子设计的时候,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把锂电池移远点再加个保护板是可以的,还能防止过冲过放,包括线路时间长短路问题,

如果是我我会买贵的1 ...

其他的东西不知道,煤气炉的这个,家里只知道这个不好用了,重来不会换,包括灯泡啥的,只知道不亮了,不会说买个换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锂电池移远点再加个保护板是可以的,还能防止过冲过放,包括线路时间长短路问题,

如果是我我会买贵的 ...

哈哈,家里厨房用具全置办好了,吃起了外卖。
现代人生活真不容易!

充电器用的是4.2v的,里面有幅照片能看到这个充电器。试插了一下,不接交流电时绿灯亮(照片上亮着绿灯),说明倒充电压正确。平时没保护板的18650电器,都是用这种4.2V的充电器。

提到的人群通用性这个概念,很重要,这个不是吃过不是一次苦头了。帮家里亲属改造的电路水路,无论何时遇到问题,我都的不远万里跑过去亲手处理,多年来始终如一…被套住了~

虽然充电没多大问题,但锂电放进灶内确实有高温危险,尽管塑料电池仓外面还罩着一个铁皮盒(没拍出来),但潜在高温随时会出现,特别是这个红外炉头,一旦回火,摸着下面的铁皮确实很烫手。你一提醒,我才意识到电池仓外面为何还要再护着一个铁皮盒!

这个炉子有很好的保护机制,打不着火就是因为电磁阀没打开的原因,高压火花也不产生。另一侧一旦点火,这侧反而有了高压,也能打火点燃了。遇有淤锅浇灭炉火,电磁阀立马关闭。但这些不会保护炉具外壳高温。

家里的管道煤气有联动的电动保护阀门,但监测装置太灵敏了,每次做饭都可能引起异常关气,还大声报警,干脆拔电多年不用了。这段时间看到咱们坛子里有维修这东西的,也产生了维修降低灵敏度的想法,一直没动手。买新的吧,型号配不上,这款大概有二十年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并电池盒+1n5401(防反接),电池引出,用的2P插头,放到柜子下面用了n年,快10年,一年充电一次 ...

这个可以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池盒塑料的,本来就不耐高温。炉子设计的时候,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 ...

煤气炉开半个小时自己摸摸底下铁板再说话了,记得裸手去摸,不然不记忆不深刻,

这个电池盒子不耐高温没错,但是煲个汤2个小时这个电池盒子随便45-60度,我想问锂电池耐这温度不?

很多东西没了解清楚还得实浅,而不是键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煤气炉开半个小时自己摸摸底下铁板再说话了,记得裸手去摸,不然不记忆不深刻,

这个电池盒子不耐高温没 ...

我那,分体就没事,距离炉底有30CM+柜子隔板一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他的东西不知道,煤气炉的这个,家里只知道这个不好用了,重来不会换,包括灯泡啥的,只知道不亮了,不 ...

点着火不往外跑的就算不错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家里厨房用具全置办好了,吃起了外卖。
现代人生活真不容易!

安全装置过于灵敏可以代换,但是千万不能拔,机灵一次足够了,大多煤气出问题都是漏气而漏气很多不是炉具而是管路,

我现在没用管道煤气漏气检测装置还是24小时开着的,每个月物业都会上门检测煤气安全装置与水电问题,这物业可以了,我们还有直饮水进户的,主机房ro过滤后送到管路加压供整个小区使用,按升收费,所以我都懒得装RO净水器了,

网友:
学习了  我家里也欧派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那,分体就没事,距离炉底有30CM+柜子隔板一层

对分体安全很多,也记得要加锂电池保护板,预防时间久线路老化短路,小动物咬之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分体安全很多,也记得要加锂电池保护板,预防时间久线路老化短路,小动物咬之类的, ...

对,必须滴,而且炉子线一端还多加了个防反接的母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必须滴,而且炉子线一端还多加了个防反接的母座

我就没心思去改造这些了,我直接把半万买的华帝掉了,换成西门子嵌入式电磁炉了,煮完好容易清洁,一擦就好了,重点小煮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分体安全很多,也记得要加锂电池保护板,预防时间久线路老化短路,小动物咬之类的, ...

这些建议太棒了,严禁周密,能发现我思维上的好多盲区!锂电加保护板,开始只是一根筋的认为保护充电电流,现在恍然大悟,还有更重要的放电电流保护,这恰恰也是锂电起火的重要原因!
感谢又一次的脑补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建议太棒了,严禁周密,能发现我思维上的好多误区!锂电加保护板,开始只是一根筋的认为保护充电电流 ...

我也就过来人提醒一下而已,做什么都好安全第一,

可能我现在年纪大了,比以前怕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