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三洋滚筒洗衣机坏了 谁有经验啊

楼主(2020-02-19):
三洋的DG-F75322滚筒洗衣机主板烧了
R17电阻烧糊了不知道阻值
看板子上的丝印三洋DG-F系列与普尔惠WG-F系列板子应该差不多的
有谁知道的啊

网友:
买块板子算了,100左右,售后肯定不便宜,还会坑你,上次我家洗衣机坏了就是自己换的板子

网友:
只看出来r17旁边的8脚ic是电源芯片,型号是什么?找该型号芯片的电路图来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查电源IC的典型电路找到对应电阻

网友:
R17是限流取样电阻,用0.33左右电阻换上。原板我记得好像是101。

网友:
IC5应该是光耦,R17只是光耦的限流电阻。

网友(2020-03-27):
那个八脚芯片是神魔型号,那个电阻貌似是光耦的限流电阻,查典型电路图应该可以查到阻值

网友:
我家也是过年三洋洗衣机报错,不能关门,换了个门锁,好了。淘宝18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