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捡了了块TEA2025B功放板,,小白不会电路不知怎么接线,求请大神帮忙。

楼主(2020-02-19):
捡了了块TEA2025B功放板,,小白不会电路不知怎么接线,求请大神帮忙给个接线图。

网友A:
参考一下,一般电源接交流12v

倒是没看到输入在哪里

网友B:
看这个两个电路,应该就可以接好这个2025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一下,一般电源接交流12v

倒是没看到输入在哪里

是啊,,我在网上研究了一晚,都找不到音频输入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个两个电路,应该就可以接好这个2025了

大神,,本人看不懂电路图啊。能否用我的图标记下,谢谢了。

网友C:
音频信号输入后经阻容原件到达电位器控制音量,然后到达功放芯片的信号输入脚。
功放输出脚接一个容量较大的电容,然后接喇叭。
图中输出R和GND之间接一个喇叭,输出L和GND之间接另一个喇叭。

板子上最大的电容是滤波电容,可以在其两个脚上直接加9V直流电。
电源变压器上一般来说,两根较粗的红色线接220V,较细的两根线接在AC1 AC2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一下,一般电源接交流12v

倒是没看到输入在哪里

第一张图左下角标有“L"和”R"处就是信号输入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音频信号输入后经阻容原件到达电位器控制音量,然后到达功放芯片的信号输入脚。
功放输出脚接一个容量较大 ...

谢谢神大大,,,已经接好线了,非常感谢您那么详细的教学。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们,已经接好线了,能正常工作了,,就是声音不怎么大,上了图大家看看线有接错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