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918+ 22TB已经满,再折腾不考虑群辉了,求方案

楼主(2020-02-19):
18年5月京东DS918+ 4680购入,后加杀鸡取卵希捷buckup plus 8T*4,加了2根三星960evo提速,Raid5后大概22T多,现在快撑不下了,已经删过n次文件

这玩意的优点:易用,还算安静,功耗低,保值(狗东全新还卖4500+)
这玩意的缺点:
用料差:塑料外壳摸上去没啥质感,8T盘是4盘片的偶尔听见硬盘重启的声音,配套电源仅仅够用,威联通至少还是金属外壳
速度慢:加了ssd做了读写加速,受制于cpu孱弱的性能和千兆级别网络,然并卵,最多可能就是提升一下硬盘的寿命吧
性能差:intel j3499(我没记错的话)或同档次的处理器,除了功耗没啥可说的,看有些朋友在上面挂虚机,转码,Iscsi,web服务,真心觉得难为这颗10多w的u了
稳定性:发生过几次阵列掉盘,硬盘返修后插进去自己rebuild成功了,但是也心惊胆战的,数据肯定有损坏的,不过无视了
扩充性:4盘位再无扩从能力,据说可以再加硬盘柜,觉得无此必要了
希捷8T绝对是smr的,读写噪音大性能无语,售后给力
个人觉得花4500+其实就买个白群辉的软件,对比2000多的hp microserver gen8的做工群辉绝对是渣,能搞定外网访问的或者不用连外网的真不如选microserver,

2020/2/19
挺中意的二手专业nas服务器如hp dl380,dell r720xd这种,2u有12个3.5盘位,内部还有2.5位置,扩充能力max,价格便宜内存更便宜就是不适合家用,噪音和耗电都弄不起,毕竟还是2室一厅的环境
个人觉得作为家用nas的升级除了可靠稳定的必须条件之外:
1.待机功耗低,过日子还是温柔一点最多在30w左右,当然需要性能满载的时候可以暴力起来;
2.体积小噪音轻,成本可控总投资万元以下(再加4个8T硬盘)还是要过日子
3.有硬盘扩充能力,不要每次升级就要设置一次系统复制一次数据,还可以升级到10Gb网络,下次再装修的时候肯定普及光纤了,毕竟现在SSD读写都在几百M千兆已是瓶颈
先看硬件吧,软件先不考虑,觉得windows也挺好的至少可以挂迅雷,linux下的很多nas软件也可以尝试

2020/2/20
看了一下少量的回复,推荐星际蜗牛的兄弟我看了一下用路由器或者安卓盒子树莓派都能解决,
之前我在路由器里就加了一块硬盘,用于手机备份和临时存储。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07789我的NAS已经不再是满足共享方便访问的需求了,放的都是多年的数据,对于数据的安全有比较高的要求,个人觉得属于仅次于商业场合了(对别人来说可能都是垃圾数据)按日期记录一下找寻过程吧,以下针对个人情况考虑
至少8盘,以后可以扩充到12盘,上16口阵列卡是必须的,手上有的可用硬件:
1闲置华硕z97-itx+4590k,主板有sata阵列但只有4个口,加块阵列卡后就没啥扩充能力了,待定
2在用技嘉z270mx+7700k,可换成i5-7500T这样的u最大功耗只有35w,matx扩充能力可以,至少显卡网卡阵列卡都有地方插了,可行
就 TB了一下8盘位的nas机箱,最好有改装到12盘位能力的,能看中的是银欣的两款ds380和cs380价格不低,必须吐槽一下银欣设计为什么要把硬盘分成2盘位,1盘,5盘这样不对称的格式
看上去就很民用,也有可能是我看多了hp,dell还是喜欢那种IDC风格,看上去踏实
神奇的TB上我发现了一个神奇的东西:大量的DELL版 ST6000NM0034 SAS硬盘,6T 600多的价格可以店保1年,sas企业级的东西可靠性应该是有保证的估计应该是PMR,反正我要上阵列卡,为什么还要行货SMR这种本就不靠谱的东西?存储单位成本直接节省一半

后续:8盘位惠普HP ML110 G9开箱测试,刷群晖改装20盘位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34808-1-1.html

网友:
电子产品换代快,不是大款的,一般就可以了,
我们只能玩玩,蜗牛星际,有用的时候才开机,哈哈啊

网友:
星际蜗牛机箱+j3455+256 ssd+4T HDD *3+debian+frp

网友:
775主机+2TB硬盘+linux+seafile,用了两三年了

网友:
G3260+128SSD+500HDD。主频限制在2.0了,黑裙虚拟个win7下电影。照片QQ空间一般会有一份,然后每个硬盘用不同的云盘加密上传。

网友A:
如果不差钱。蜗牛皇帝款,13个SATA 口。机箱不好找吧。

网友:
s1400FP+ E5   非常 非常爽啊 便宜又实用。

网友B:
hp gen8之类的
或者自己组装一个g31之类的小主机。电源要大而静音。cpu用Q6600或者至强等级的,跑server2003,或者2008。如果不用阵列卡,直接把盘挂掉电脑上就行了。备份就定期ghost全盘克隆到另一个盘上。
这个要屏蔽一切不必要的端口,安好永恒之蓝补丁。这两个系统都有补丁。
漏洞不少 最有危害性的就是永恒之蓝。其他的漏洞只要不成天运行乱七八糟程序,乱插u盘,拿他上网,或者建立网站就不会轻易中招。
可以运行vmware或者virtualbox。折腾就用vsphere.
问题是小板只有一个pcie 最好找个大点的板子。楼主的配置必须用外置硬盘扩展卡。最好也用万兆网。转码还最好有个显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hp gen8之类的
或者自己组装一个g31之类的小主机。电源要大而静音。cpu用Q6600或者至强等级的,跑server200 ...

cpu可以用带T的或者E5带L的低功耗版本,Q6600没记错的话也是大户
microserver gen8是好东西,不过只有4盘,除非加阵列卡外置硬盘,硬盘外置又不可靠了

网友:
我的小蜗牛只有用到才开机一会,穷啊

网友:
GEN8已经完全没性价比了一个机箱1000多,可以考虑下Hp ML110 GEN9看着不错的说。我前几天550淘到一个万由的401整机,不错

网友C:
DL380在用,耗电比较大,双路130W,风扇加了个调速器几乎不可闻。

你的需求还是建立上一个存储柜+阵列卡,上WIN2008之类服务器软件啥的,主板CPU并不需要多强,低功耗的就够了

参考这个120块钱不带盘托的: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56506302518

网友:
他家硬盘托8块钱一个,12位也不到100块钱,再弄个460W HP电源才20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差钱。蜗牛皇帝款,13个SATA 口。机箱不好找吧。

只要不是热插拔的不算太贵,热插拔的店家说升级阵列卡的背板不好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DL380在用,耗电比较大,双路130W,风扇加了个调速器几乎不可闻。

你的需求还是建立上一个存储柜+阵列卡, ...

这个硬盘背板不是通用的貌似得换或者改

网友:
引用 网友C:
DL380在用,耗电比较大,双路130W,风扇加了个调速器几乎不可闻。

你的需求还是建立上一个存储柜+阵列卡, ...

这个不错,6T SAS上去,配上E3或者E5,爽歪歪啊,要是想便宜,i3-9100F。

网友:
用猫盘爆改8T硬盘路过。。。刷个Debian表示不想再折腾了,日常使用就smb+nfs+tr,90M/s基本能用,蜗牛放着吃灰

网友:
群晖的就是简单,木有性价比可言,同款DS918+,加了SSD缓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硬盘背板不是通用的貌似得换或者改

送的线插到楼主的阵列卡上就行了,自己整个电源接口那不是简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DL380在用,耗电比较大,双路130W,风扇加了个调速器几乎不可闻。

你的需求还是建立上一个存储柜+阵列卡, ...

品牌服务器是最稳的方案,和群辉这种家用的不是一个level,
DL380貌似可以装3个硬盘笼,12个3.5寸吧,就是耗电太大了,天天开机电费成本高,已经锁定ML110 G9+2630L,进系统不动的话预估40W,原厂可以装2个笼子,回来再想办法装更多的硬盘,
你这个架子是好东西,不过没有用过,这个架子如果不上机柜的话工作状态连接线掉了数据会不会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