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普彩定时插座,把数码管平移一点

楼主(2020-02-19):
也是论坛买的,数码管有点歪了,稍微推下就好了
异形螺丝,还好有22合1

网友:
强近症表示必须要干这个事情。。

网友A:
数码管的贴膜撕掉更清晰 还有把大电容换成安规

网友:
强近症表示必须要干这个事情。。
+1

网友:
14脚单片机没有字也不知道是啥。。。?

网友B:
可以试试更换晶振,改成十几分钟倒计时插座,设定十分钟后,不用担心热得快烧开悲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码管的贴膜撕掉更清晰 还有把大电容换成安规

拆开看到犹豫了一下,后来没有撕。不折腾了改装了,用的不多,基本就只有给镍氢电池充电的时候用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更换晶振,改成十几分钟倒计时插座,设定十分钟后,不用担心热得快烧开悲剧。 ...

有分钟模式,可以5~10~15~到60分钟倒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