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罩难求”DIY最简单的口罩消毒箱

楼主(2020-02-20):
前段时间在本坛淘到的飞利浦紫外线灯

找一个干净的大纸箱

口罩丢进去消毒

接通电源

试用时可以用物品压着箱盖,防止紫外线辐射

网友A:
你搜索下“水煮、喷酒精、照紫外线……防病毒口罩能否再利用?”
里面提到:聚丙烯熔喷材料是一种热塑性高分子材料,耐老化性差对紫外线非常敏感。接受紫外线照射后,结构会发生破坏即氧化降解,过滤性能大幅下降。

课题组曾经做过实验,如果对N95级别的口罩进行水蒸、水洗、紫外灯消毒,它的过滤效率将由95%快速降低到60%以下,和普通的纱布口罩、棉布口罩差不多。

现在网上介绍的就是中温杀毒法,口罩用保鲜膜套上再用电吹风吹。
臭氧法杀毒效果好,不过也会破坏聚丙烯熔喷材料

所以要搞就搞温控定时的盒子,难度也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搜索下“水煮、喷酒精、照紫外线……防病毒口罩能否再利用?”
里面提到:聚丙烯熔喷材料是一种热塑性高 ...

那就控制温度到56度消毒

网友:
紫外线的么

网友B:
没什么意义,关键是口罩带过之后,口气喷在上面,口罩已经臭了,光杀菌没什么用,还得清洗,既然要清洗,基本上就不用杀菌的操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搜索下“水煮、喷酒精、照紫外线……防病毒口罩能否再利用?”
里面提到:聚丙烯熔喷材料是一种热塑性高 ...

就连一个四处漏风的普通医用外科口罩都能用,那么对N95各种清洗杀毒我不觉得有多大问题,而且洗过再带一样呼吸困难(密封性好),总比买不到口罩没得换强吧,要知道在我花了2000+买了100只高价口罩前,一只3M 9001我洗了3次带了20多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意义,关键是口罩带过之后,口气喷在上面,口罩已经臭了,光杀菌没什么用,还得清洗,既然要清洗,基 ...

我还以为就我一个人觉得一次性口罩戴久了不换,呼吸可以闻到臭烘烘的味道。

网友:
上海方面给出的研究成果是用电吹风在温度60度左右吹30分钟口罩或者烤箱中高火烤15分钟可以杀灭病毒,处理后反复利用的旧口罩过滤效果几乎没有影响

网友:
还没点进来,就已经猜到是UV灯

网友:
呵呵。楼主和我的做法一样

网友:
今年生产口罩赚钱

网友:
首先,你准备10只口罩  10个密封袋 每个密封袋里放点面巾纸吸潮气。
第一天带第一个,带完放到一个密封袋里密封挂好。第二天带第二个,带完放到密封袋里密封挂好………………………………
以此类推,当你第十天带完最后一个第十个口罩密封放好的时候。
第十一天,那个第一天的口罩上的病毒,按照目前爆出来存活期计算,已经死亡了,拿出来带上……
如此循环往复,口罩不缺了。
手打发帖不容易,点个赞再走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意义,关键是口罩带过之后,口气喷在上面,口罩已经臭了,光杀菌没什么用,还得清洗,既然要清洗,基 ...

买瓶风倍清除菌去味剂,用完口罩喷一喷,下次戴就没味了。

网友:
我就是用紫外线消毒反复用口罩的,看来要DIY恒温箱消毒口罩了

网友:
中间层的熔喷布才是需要消毒的,紫外线能不能穿透进去?

网友:
最好是辐照或者高压消毒,瞬间多快好省

网友:
知乎专业人员做的测试,结果是60-70度加热消毒效果最好,酒精、蒸锅水蒸气和水煮,都会使过滤层失电导致失效,紫外线容易使滤层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