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样的12颗led灯珠接12v串多大的电阻合适。

楼主(2020-02-20):
一共16颗,打算4串4并,4串的时候接多大的电阻,是每串接个电阻还是4并后接电阻。

白色

网友:
串并联取决 电阻功率,

网友:
试试接可调电阻调节出适合的亮度

网友:
这个最好试试从10欧左右开始。

因为灯珠开启电压之后,UI仍然非线性的极限电流50mA,那么极限电压就达到12V了,所以4串理论上达不到50mA了。

但仍按照理论算,4串最低12V4并就是0.2A,先搞个10欧,电流小了,就减小电阻,个人建议还是一串一个电阻,不要并联加电阻。
我车里的阅读灯就是用6V的LED2串4并,单组12V20mA的时候,灯珠电压5.2V两个串联10.4V,但是装车后,启动电压就是14.3V左右,电流会大很多。

网友:
每串接电阻,多大电阻取决于电源电压,如果12v开关电源,不加电阻也能用

网友A:
应该不用串电阻就可以了。如果要保险的话,可以在总回路中加一只10——15欧的电阻,以限制电流和电压波动。最好总电流(四串四并)限制在60mA左右,有利于灯珠的延寿。

网友:
我来看的。注意虚标。

网友:
看你用哪种了,红的以外可能4串就不用串电阻了,因为4只要12v才能点亮,而红的4只需要7v多来点亮,那么需要串联电阻承担5v左右的电压。
由于led的非线性,可以每串串联电阻限制电流变大的太多,至于电阻的大小应该用可调电阻串入电路,观察在led 的亮度满足要求且长时间稳定的情况下,取得最大阻值,再换成固定电阻。

网友:
不懂!来看看楼主要做什么好东西玩!!

网友:
最好用恒流驱动,如果用电阻限流,最好实测后选择,4并4串,如果电阻功率够大,可以并联后用一颗限流电阻,如果电阻功率不够,可以每一串接一只限流电阻,这样接对LED也有好处(可以消除单个LED工作电压不一致,导致每串LED电流不平衡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用串电阻就可以了。如果要保险的话,可以在总回路中加一只10——15欧的电阻,以限制电流和电压波动。 ...

学习了。顶。

网友:
引脚的散热不够,最好是F8大封装有段几毫米的加粗散热引脚,如果楼主有12V电源,可以先试试直接4串点亮一小时,没问题后继续弄,有问题的话加可调电阻测试,测试好后找对应的限流电阻值。

网友:
如果考虑压降的话,建议12V电源供电,采用3串的方式好一些,否则会影响总体亮度。
如果按40mA的工作电流的话,4串串个10欧姆以下的即可;3串串个56欧姆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