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99元入手的FOGO富格无刷冲击扳手

楼主(2020-02-20):
99元入手的FOGO富格无刷冲击扳手,最便宜的配置。机身加一块电池,充电器,再没有其他配件

说是说明书

也没看到产品如何使用

电池接口这算是什么款的,手头有白菜价买的6块18V电池,4块改了三洋动力电,开工后的第一要务就是改统一接口了。

这中标识也太山寨了,电压容量也不敢标

电池壳材料明显感觉不行,应该是比较脆的

拆机身吧

标签没贴好,标识为最大扭矩280NM

同心度不错,没晃动

电池接口不是很匹配,卡着电池。上好后电池后,机身和电池能上下稍许晃动

毛刺太多,接缝比较大

电池盒底部4粒螺丝固定,盒子很薄。感觉不是新料

内部电池架已经有开裂部分,电池也相信用不长。以后改电池,和我其它设备统一接口

21v的充电器

电池出厂电压,各节电压一致

能转灯,转灯后各节电压4.1

拆机机身,看看内部。机身用T10

冲击头铝铝壳,用4粒十字固定

不懂,看不出好坏

后面的无刷电机

后端的风扇和轴承

电路板被胶灌满了

取电端

模式按钮完全按不懂,需要自己改造

机身的毛刺自己先用刀修一下再砂纸打磨光滑,装好细看很多处接缝巨大

网友:
这做工不大行啊

网友:
这货最大的问题是电池可能用不了10周期。。。

网友:
这价格做工还行,就是电池不知道能用多久了,是单节1200mAh的动力锂电池吧

网友:
某宝搜索到了   哈哈

网友:
最大扭矩多少哇?妄图用来拆轻卡车轮螺丝

网友:
好像看到还有八十多的,不知道是不是无刷版本

网友:
牧田款电池,买个转换头当冲击起子用应该不错,无刷的省电

网友:
做工不行,还是大牌的好点

网友:
这样的做工有点不行。不过这样的电池充电方式,如果不是工程用,还是很好的选择。

网友:
电池和陆军一号、大亿通用吗?

网友:
价格真便宜 ,监测一下电池控制板自耗电情况。也就是先测试好每节电压,五天后再测试,看看还有多少。

网友:
这是一个杂交款的扳手,电池牧田款,机身外壳大亿款

网友:
99能买到无刷的扳手超值了

网友:
我买了 陆军一号的裸机59 据说之前 59还有电池充电器。。我TM。错过几个亿。。。不过 59裸机也很值,电池我改了底座用worx美版电池,然后头部不建议上钻夹头,太重,可以上一个 转6.35 接口的转接口很好用

网友:
看起来瑕疵比较多,胜在便宜,交给时间考验

网友A(2021-01-19):
这玩意今天跌到49了一机一电一充。。。有点离谱买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今天跌到49了一机一电一充。。。有点离谱买了一个

我刚刚看的是59,1月20日凌晨有活动不知道会不会更便宜点

网友B:
49不是无刷吧  这个价格有刷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49不是无刷吧  这个价格有刷差不多

是无刷  我买了一个    只拆了一颗轮胎螺丝下来  其他的螺丝可能比较紧拆不动  论坛有人说换10节电池的能拆  买的5节电池59反10块的那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