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usap协议果然是个好东西

楼主(2020-02-20):
上次买的cz800在win7下的写入速度只有30,所以当时就直接问客服了,不管怎么说,对方一直咬定必须win10才可以达到标称的速度。
于是昨晚一咬牙告别了使用多年的win7,换上了就算到现在也是bug多多的win10(不信的话看看右下角的网络连接,是不是一直有个叹号)。
于是乎,速度从30起飞到80,当然离标称的150写入差别还是很大的,配置一方面,宣传水分当然也不小。原因嘛,仔细看了垃圾桶里的包装才知道,这个U盘的主控需要在支持usap协议的系统(当然指win10啦)下才能全速,不过闪迪在废物利用上真的无出其右,一个破tlc的只能30写入闪存,硬是用主控提升到80,嗯,好像我有一个903的三星slc片U盘也就这个速度了,换句话说,以后凭借速度判断是不是tlc或许只能借助win7了,各位一定不要被忽悠彻底抛弃win7,至少要留个虚拟机镜像,要不然以后卖家靠usap掩盖或者洗白,谁也说不清了

网友:
我903的三星slc片U盘读写都210MB/s还算慢的,镁光的有个flash能飙到接近300
(没开Cache 只开了Tog-DDR)另外纠正一下,是UASP

网友A:
其实你想多了,大厂的U盘固态盘,你还想要MLC?
MLC的车不多了,偶尔有,还是拿拆机片,半残废颗粒,或一些边角料做的,比如台电锋芒的3268+三星UFS,又比如前两天坛友发的3268+闪迪炸CE颗粒。
除了这些偶尔会开的神车,MLC几乎绝迹,现在是TLC的天下,QLC整装待发。
TLC的方案的固态盘,都会采用cache机制,所以都会有一个瞬时高速度,真实速度,在写入大量文件或写全盘时就能看出来。
当然,不同厂商的算法不同,cahce大小不同,当然都会兼顾体验与寿命。

网友:
要选好颗粒只能买DIY,品牌U盘就是买个造型和售后。只要不是纯山寨那种,TLC足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想多了,大厂的U盘固态盘,你还想要MLC?
MLC的车不多了,偶尔有,还是拿拆机片,半残废颗粒,或一些 ...

cz800我是全盘h2t测试的,这个盘闪迪根本就是懒得设缓存,win10下稳定80写入

网友B:
貌似我装的win10没有叹号?不管是老机还是新机都没有,win10要用原版安装包安装,ghost问题多多
已经弃用win7

网友:
我从内测88XX版本就用win10,从来没遇到过楼主所说的网络有感叹号的情况。

网友C:
USB3的速度都没到一半,管什么USAP事啊!这个盘没有USAP的话可以3.0到顶300,300。当然,这测速是将写满盘时测的,空盘不止这个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cz800我是全盘h2t测试的,这个盘闪迪根本就是懒得设缓存,win10下稳定80写入 ...

我想起来了,前几天发贴掉进cz800坑里的也是你啊。
win10确实对闪存介质的存储设备有加成。话说150的官宣速度应该是指读速度吧?
装win10最好装微软原版,不要装ghost版。其实也就xp的年代适合用ghost备份或还原,到win7的时代,就不太需要ghost了。win10可以完全摒弃ghost了,在pe下部署win10,也就3,5分钟的事儿,而且win10的自带驱动比较全,部署完系统,缺驱动的硬件极少。我用win10两年多了,感觉比win7好用。

网友:
msdn下载,完整安装,打好驱动就行了,我1809无bug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我装的win10没有叹号?不管是老机还是新机都没有,win10要用原版安装包安装,ghost问题多多
已经弃用wi ...

原版还要装补丁,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3的速度都没到一半,管什么USAP事啊!这个盘没有USAP的话可以3.0到顶300,300。当然,这测速是将写满盘 ...

你确定是cz800么,你这是880吧?

网友:
写入30?建议你写入超过1GB试试,新出的片子,几乎全都是标准的QLC,这种玩意只能临时存东西用,做那么大基本上是在坑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版还要装补丁,麻烦

msdn下系统,用dism++装,不会出问题,没打过补丁,直接装最新的1909就行了

网友D:
你用WIN10跑HWTEST还有这个速度?感觉是跑缓存的速度吧,不然差距不可能这么大

网友:
903上的三星slc?啥芯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起来了,前几天发贴掉进cz800坑里的也是你啊。
win10确实对闪存介质的存储设备有加成。话说150的官宣 ...

官宣写入150,读取好像是2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WIN10跑HWTEST还有这个速度?感觉是跑缓存的速度吧,不然差距不可能这么大 ...

差距真的这么大,要么我说usap是好东西么,估计以后的主控都会这么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官宣写入150,读取好像是200

卧槽,虚假宣传吧?顶他个肺

网友:
cz800不是U盘主控吗,怎么还有uasp协议?而且cz80不支持垃圾回收,会越用越慢,只能擦除格式化(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