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X拆修』早年的罗技鼠标终于修好了

楼主(2020-02-20):
『X拆修』早年的罗技鼠标终于修好了
真是掉坑里了,早年被蟑螂先生吃掉滚轮,后来找到HP同款滚珠鼠标,直接换上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659167

之后坚持了一段时间,居然偶尔会出现移不动的问题,拆开补焊后好了,结果不一段时间,彻底废了。按键始终正常,插电脑也能识别,就是移不动!后来吃灰了几年,买了优惠购的狼蛛鼠标。一直以为是光模块问题,这段时间被动隔离,昨晚刚做完功课,找到坑货原因了。

无光污染,而且是光栅滚轮,手感超级圆润,用着它,就像。。。

上盖,跟HP的一样

一度以为是芯片或者光模块

三个微动,杠杠的,没换过

闲来无事准备全拆了折腾,刚卸下四个电容,发现这个电容有异常

一边脚腐蚀了

可是仪器上测容量正常,但是内阻貌似有点大

死马当活马医,废弃鼠标拆了一个电容换上,有效果,再找个大容量的直接换了

现在正常服役中,单位用个三五天,正常的话就拿回家配套多媒体罗技键盘使用了。
全文完。谢谢欣赏。

网友:
居然是电容,想不到哇

网友:
这外形的罗技偶有个滚珠的

网友:
我手头有一个03年的 罗技鼠标外观和你这差不多,也是有的电脑插上灯亮,不能滑动,今天白天换了电容试试看

网友A:
这个鼠标貌似罗技1000套装的一样,我有一套,键盘那个旋转钮的连接杆断了。

网友:
謝謝分享 真罗技,竟然是电容?

网友:
真不容易查出问题来

网友:
光面滚轮差评,夏天出汗容易打滑,联想的大红轮也是这个德性,不知道设计人员自己用过吗

网友:
之前换过一个,也是电容哈哈。

坛友的联想笔记本鼠标M20N左键失灵-原因竟然不是微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218

网友:
对啊,我以前就是这样,总是换微动,没有想过电容问题。

数码之家,学习之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鼠标貌似罗技1000套装的一样,我有一套,键盘那个旋转钮的连接杆断了。 ...

多媒体键盘的功能还是蛮多的。

网友B:
这个鼠标的前辈...讲句实话,现在那些奇形怪状的鼠标,握着还没有这种传统一些的舒服

网友C:
容量正常,电容却坏了,这个太可怕了,故障不是很明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容量正常,电容却坏了,这个太可怕了,故障不是很明显啊

Esr大了,失去了滤波效果。现在贴片的电容有这么大的容量的,我一般用贴片的,不会过几年就失效。见过很多电解失效的了,前面修理LCD也是电源部分的电容失效。

网友:
小强够厉害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鼠标的前辈...讲句实话,现在那些奇形怪状的鼠标,握着还没有这种传统一些的舒服

全黑的,滚珠HP版。。我也有。。

网友:
支持,还是老鼠标耐用,我拆的几个和你的这只基本一样。除了不能无线,其他的功能足够用

网友:
不错的经验,我有个看来也可拆开看看。

网友:
这个电容表哪买的?感觉很好用哈:call::call::c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