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中兴ZTE zxa10 f402 以太网无源光纤接入设备(E-PON)

楼主(2020-02-20):
百兆的,占地方,直接拆,外壳扔了,板子留着以后拆件用
没有解释,只发图

完毕!

网友A:
这网口好像是百兆的,,,没啥用了

网友:
里边还有个电源模块可以拆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网口好像是百兆的,,,没啥用了

H百兆。。G千兆。。确实百兆没啥用了。只能当交换机。

网友(2021-07-10):
这个当交换机都没法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