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esp-01s适配relay继电器无光耦版本,并且用小爱同学控制

楼主(2020-02-20):
不让出门,在家闲的都太无聊了,折腾个小东西吧。
因为家里好多小米的东西,就想着用小米的小爱同学控制几个开关,小米原装开关确实有点贵,无意中在网上看到esp-01s配合专用继电器,利用点灯科技的接入口可以用小爱控制。下单,等快递。终于等到了,开工。
首先打开点灯科技的主页点灯科技点击快速体验,然后点击左侧的快速开始>esp8266wifi接入。下载并安装blinker APP,好像现在只有安卓的,注册APP,登录并在blinker App上新建一个按钮 按钮的数据键名叫”btn“。
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添加设备,选择arduino就行我这是已经添加好的。

点击左侧的三个横杠,点击设备管理,打开刚添加的设备,改名字,改你喜欢的名字,因为要用小爱控制的,你下午它叫什么就改什么。我这里是台灯。密钥就是一会程序里要用的数据。

程序上传完毕,等待连接网络,然后,就可以在手机app上,或者用小爱音响或者手机上的小爱同学,控制esp01s上的小灯了。”小爱同学,打开台灯。“

然后,满心欢喜的把esp插到买的继电器上,我买的继电器模块是这样的

然后,就悲剧了,只能控制esp上的小灯,继电器一点反应都没有。
这怎么办,度娘伺候,查到好多人都有这个情况,是说这个继电器模块有问题,缺少光耦什么的,反正是,不能和esp01匹配。还有改造的,奈何,没有哪个手艺,不敢改啊。
结果就查到了一个https://www.arduino.cn/thread-84043-1-1.html,受这个帖子的启发,把esp和继电器用杜邦线连接,发现能控制继电器了。
查看blinker.h,发现这个

于是,把程序中的LED_BUILTIN,改为0,也就是,把gpio0设定为控制脚位。
组装好,上电,连接网络,成功了,哈哈
我这都是东拼西凑的东西,具体原理我也不懂,希望大佬们轻喷。解决问题是最重要的。
最终程序

#define BLINKER_PRINT Serial
#define BLINKER_WIFI
#define BLINKER_MIOT_LIGHT
#include <Blinker.h>

char auth[] = "APP上的密钥";
char ssid[] = "路由器ssid";
char pswd[] = "路由器密码";

// 新建组件对象
BlinkerButton Button1("btn");

void miotPowerState(const String & state)
{
    BLINKER_LOG("need set power state: ", state);

    if (state == BLINKER_CMD_ON) {
        digitalWrite(0, HIGH);

        BlinkerMIOT.powerState("on");
        BlinkerMIOT.print();
    }
    else if (state == BLINKER_CMD_OFF) {
        digitalWrite(0, LOW);

        BlinkerMIOT.powerState("off");
        BlinkerMIOT.print();
    }
}
// 按下按键即会执行该函数
void button1_callback(const String & state) {
    BLINKER_LOG("get button state: ", state);
    digitalWrite(0, !digitalRead(0));
}

// 如果未绑定的组件被触发,则会执行其中内容
void dataRead(const String & data)
{
    BLINKER_LOG("Blinker readString: ", data);
}

void setup() {
    // 初始化串口
    Serial.begin(115200);

    #if defined(BLINKER_PRINT)
        BLINKER_DEBUG.stream(BLINKER_PRINT);
    #endif

    // 初始化有LED的IO
    pinMode(0, OUTPUT);
    digitalWrite(0, LOW);
    // 初始化blinker
    Blinker.begin(auth, ssid, pswd);
    Blinker.attachData(dataRead);
    Button1.attach(button1_callback);
    BlinkerMIOT.attachPowerState(miotPowerState);
}

void loop() {
    Blinker.run();
}

网友A:
刷AT固件?你这程序和AT固件刷在同一个esp01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38962

我也看这个了,但是没有解决办法,用我的方法就能使用这个模块了啊

网友:
这不是AT固件。就是个全自己的固件。

网友:
表示根本上传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AT固件?你这程序和AT固件刷在同一个esp01里?

谢谢,已经修改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总出错,我又改了一次。

网友C:
楼主请教一下  为什么我复制你的代码不能上传到8266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教一下  为什么我复制你的代码不能上传到8266呢

报什么错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教一下  为什么我复制你的代码不能上传到8266呢

如果是,302,240错误的话,就重新复制下代码,不要用论坛提供的复制按钮复制,手动拖动整个代码,复制,粘贴,就没事了。我在好几个论坛遇到这种情况,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302,240错误的话,就重新复制下代码,不要用论坛提供的复制按钮复制,手动拖动整个代码,复制, ...

嗯  具体晚上看一下,是不是直接复制进去在上传就可以用在没有光耦的模块上面了?其他的还要改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是,302,240错误的话,就重新复制下代码,不要用论坛提供的复制按钮复制,手动拖动整个代码,复制, ...

我刷好了  但是插上模块的话  连不上网络 蓝色灯不亮  在串口上面可以正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刷好了  但是插上模块的话  连不上网络 蓝色灯不亮  在串口上面可以正常啊 ...

本来蓝色灯是不亮的啊,只是模块刚通电的时候,蓝色灯亮一下,然后就不亮了,如果你网络参数填写正确的话,就应该能连上网络了,最好看看你的路由器里面,是不是连上网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蓝色灯是不亮的啊,只是模块刚通电的时候,蓝色灯亮一下,然后就不亮了,如果你网络参数填写正确的话 ...

就是刚上电就不亮  本来会闪一下嘛,直接8266连接电脑串口的话是正常的能联网点灯里面也显示在线    就插到没有光耦版本的继电器模块上面就不能正常工作  蓝色灯闪都不闪连不上网

楼主:
有,刚上没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