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你们的SKIL12V电钻是不是也有这样?

楼主(2020-02-20):
你们的SKIL12V电钻是不是也有这样?当开关按到大概三分之一的时候,灯亮,手电钻吱吱叫,但夹头又还没开始转动,如果这样保持二三秒,那机器就进入保护状态,你们的会不会这样?这样有什么用?

网友A:
没,是不是没电了

网友B:
先亮灯,在按下去启动点机?
但是也用不着三分之一的键程吧?

网友C:
不会,1/3灯亮阶段不转且没有任何声音(手里的有刷这个状态会有蜂鸣),再继续按才进入转动状态,不存在不转动吱吱响保护,你这明显电路中奖了图不太清楚凑合看吧,灯亮不转的状态大概按了4-5秒,继续按就开始慢转了,没吱吱声

网友D:
设计缺陷吧

网友E:
别的钻也有这个情况的。

网友:
试了好几次,找不到吱吱叫不转的位置,更不会保护。
光叫不转是有刷电机才会出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是不是没电了

有电的,只要开关不在三分之一的地方停留钻是正常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亮灯,在按下去启动点机?
但是也用不着三分之一的键程吧?

应该不到三分之一,大概而已,停留两三秒就进入保护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计缺陷吧

所以我问问别人的会不会,如果都这样,这设计是没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的钻也有这个情况的。

你有玩过这钻吗?是不是别人的也这样?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所以我问问别人的会不会,如果都这样,这设计是没什么用的

呵呵,我早就说过这个电钻不怎么样,就是没有人听。

这种原因就是电钻开关成本问题,这叫软启动保护,米沃奇2504初期也出现此问题,需要自行更换MOS管和限流电阻、分压电容,后期已经更换了大负载功率开关,但问题还是依然存在,只不过有所好转,要彻底改变,就是换电阻和电容。

建议你如果感觉不爽,就退掉吧。如果想继续使用,就拆开看看开关那儿的MOS管,买个同型号的并上去,看看 是否有所改善 。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呵呵,我早就说过这个电钻不怎么样,就是没有人听。

这种原因就是电钻开关成本问题,这叫软启动保护,米 ...

我买了这钻,没这毛病,还有什么想说的?
我说你这人是不是哪里没修好?
开口闭口米沃奇得伟,好好的一个交流气氛非要来KY一下,
臭嘚瑟啥呢?见过秀车秀房没见过买两把红黄尾巴翘上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这钻,没这毛病,还有什么想说的?
我说你这人是不是哪里没修好?
开口闭口米沃奇得伟,好 ...

你的意思就是这钻有些会有些不会拉?

网友:
这个不是毛病,是你的钻开关太好,可以一点点步进,刚好在给一点电流但电机还不够的情况下,你专门停住的对不,这时检测到不转,确实会保护。

如果新钻,怕不保险,建议开高档,然后手握钻夹头,开关压到底,就让它堵死,让它保护,这时的锋值电流基本会达最大,多试几次,没烧,那就用,如果烧了,退货吧。

我以前就这样试过手里的24V无刷钻,测到锋值电流50A,所以一帮说有线电钻力大啥的,我就笑笑,当然,手上力气得大,并且不要是超大扭力的钻,不然手会烧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我早就说过这个电钻不怎么样,就是没有人听。

这种原因就是电钻开关成本问题,这叫软启动保护,米 ...

钻我拿过很多,也第一次看有这样问题的,也觉得是钻有缺陷,但客服还说是正常的,还说什么放工具袋或工具箱怕压到开关而设计的。没想到第一次买大有的东西就出现这样的事,也还好第一次买就出现问题,这样才不会越陷越深。退就懒得退了,几千的钻都买过,不想为几百搞得那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1/3灯亮阶段不转且没有任何声音(手里的有刷这个状态会有蜂鸣),再继续按才进入转动状态,不存在不 ...

我的就会保护

网友G:
这个不入流的牌子
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在论坛被吹的上天

网友:
正常的不是设计缺陷,因为是无感无刷,有感无刷没这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不入流的牌子
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在论坛被吹的上天

一个就打着美国,一个就是价格。但这钻有问题其它什么都是假的。这不是疫情闲得无事买把研究研究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