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同型号的二极管并联问题不大吧。SS34,SS14,1N4007

楼主(2020-02-20):
比如又是同一批的。
主要是模块的肖特基管电流不够,再并一个上去。
但很难有完全相同的。

楼主:
比如防反接,用两个肖特基并联。

网友:
同一型号、同一批次的基本可以,现在的技术生产的产品一致性还是不错的。

网友:
我觉得楼上说得对

网友:
二极管的相对内阻还是很大的,基本就是种类的二极管都能并联起分流作用. 种类不同类似信号型,工频整流型,肖特基等不用混用就好.单个的话也可用万用表挑选内阻相近的并联效果更佳.

网友:
同型号的整流二极管并联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性能差一些的至多就是发热量大一些而已。

楼主:
很多电源模块用SS34,电流太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多电源模块用SS34,电流太小了。

SS34不如SK34大体积版,不过最多用在1A电流以内,我现在做>3A的DC-DC都用TO-252的10100,效果相当的好.

网友:
并联使用是可以的,但是绝多不能1+1=2,按照1+1=1.5,1+1+1=2来计算相对 可靠些。

网友:
可以但不推荐,二极管并联电流并不相等,电流大的内阻小,温升高后内阻更小造成流过电流更大,在电路中并联大都是使用封装一起的共阴极或者共阳极二极管使温升一样!

网友A:
肖特基二极管的恢复时间也很主要,如果并联则必须是同型号

网友:
可以的,把余量加大就可以了,二极管之间电流会有偏差,但不会太大。比如我需要2A的电流,我并联3个1A二极管,之间电流差别再大,也不会出现一个1A,一个0.7A的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肖特基二极管的恢复时间也很主要,如果并联则必须是同型号

是的,同型号,同批次的

网友:
没问题的 扩流

网友:
电流大时 二极管结压降增大 正好适合同类型并联

网友:
当然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