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研科DDZY110C-Z单相智能电表

楼主(2020-02-20):
拆了个插卡智能电表,准备当交流功率计用。

外观

外接通讯接口

旋开螺丝,按铅笔画痕的方向掀起即可。刚开始还不知道如何拆开,拿平口螺丝刀在下面撬

一块锂电池

多个输出电压的微型变压器

按压功能键1下,交流电压

按压功能键2下,L电流

按压功能键3下,N电流

按压功能键4下,P功率

按压功能键5下,功率因素

芯片

可能是互感线圈,那个黑色的是啥东西,起啥作用?

感谢围观,新手请多指点!

网友A:
电表里面居然还有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表里面居然还有电池

应该是记忆电量掉电存储用的,楼主的电表不错有电压电流插座模式,我家的插卡电表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表里面居然还有电池

时钟,停电也可以查看电量

网友:
黑色的是磁保持继电器

网友B:
这电池是你自己改的吧? 原厂的都用个低自放电的一次性电池,可以用好几年,普通充电锂电池不适合用在这里,鼓包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池是你自己改的吧? 原厂的都用个低自放电的一次性电池,可以用好几年,普通充电锂电池不适合用在这里 ...

网上淘来的电表,电池不是我改的。我拆开的时候感觉电表已经被拆过。

网友C:
最后那个图出黑方快是继电器,欠费远程停电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那个图出黑方快是继电器,欠费远程停电用的!

学习了,看样子如果当功率表头用,这继电器和电池可以拆除了。

网友(2024-01-21):
那个黑色的是磁保持继电器;用于拉闸的;2010年的表带编程键还可以清零